万能套筒扳手¥7!磁吸数据线¥6.9!净水机¥69终身免费换滤芯![91diy]

楼主(2019-11-16):
=== 如链接或口令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
最近小忙,没时间逛论坛,之前的老友微信联系←

¥6.9   uslion磁吸充电数据线
手机复制¥ancRYv9PjFk¥后打开淘宝APP
Type-C、苹果、安卓接头都有,单接头券后¥6.9~8.9,三接头券后¥10.9,感觉更值一些~

¥6.8   英菲克有线鼠标
手机复制¥4QnvYv92fQ0¥后打开淘宝APP
我10月24日买的同店同款,放小区传达室(车辆管理电脑)替换掉了原来那个漂移的渣渣鼠标,目前还行。也拆开看过,零件都不是什么牌子货,不过用着还行,能用多久待观察,目前还行,那台电脑24小时不关机的~

¥199  猛犸王 双轮平衡车 新低价
手机下单再减10元,复制下方口令实付¥189
手机复制¥Fzx3YvkaWZf¥后打开淘宝APP (如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11月最低价(双11当天要¥259),早在10月底卖¥269的时候我就预测这种双轮平衡车可以降到199,让大家先别买,我就问你6不6,哈哈哈。

¥128  【官方旗舰店】骆驼 轻薄羽绒服 男女款均有 多色可选
手机复制$KNYJYv9URud$后打开淘宝APP
多色可选,男女均有,可以做情侣装,牌子更响也是它的优势。L码充绒量70g,属于很轻薄的羽绒服,主要用于零度左右替代笨重的棉衣,轻装上阵。

¥1.9   钩戈 12W LED改造板(第1款,之前买过的会显示¥4.9)
手机复制¥p0bFYv97B0o¥后打开淘宝APP
特价款换了个型号,从照片看用的12颗2835灯珠,个人估计虚标的概率比较大,可能实际功率在6~8W的样子,不过这价格还可以,自己考虑。。。

¥3.9   赛简朴 带麦克风耳机
手机复制$myyIYGblKfq$后打开淘宝APP
这价也就听个响,别指望什么音质,打电话用吧~

¥8.8   5米简易洗车水枪
手机复制后¥c7DDYv9T8Qa¥打开淘宝APP
特价的质量一般,也就用个两三年吧,不过反正就几块钱,坏了重新买就是:)

¥8(第三款) 万能套筒头 配电钻接杆
手机下单再减1元,复制下方口令实付¥7
手机复制¥CIinYvRYq0p¥后打开淘宝APP(如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这家伙的优势在于各种螺母通吃(包括异形螺母),还配电钻接杆,电动拧的话又能省不少力。而且还能用这个接杆去配其它的3/8套筒头,爽~
PS:没有电钻的也可以用活口扳手卡咬住接杆,用这个拧异形螺母。

¥34   朗科 USB3.0 + Typc-C双接口 64G U盘
手机复制$L4B3YvUnNog$后打开淘宝APP
一头USB3.0口,一头Typc-C双接口,可以兼容大部分电脑、和安卓手机&平板(需带OTG功能)。这价可以了,毕竟还是朗科的,质量可以放心,小牌子64G U盘也是这个价,还不一定有USB3.0和Typc-C。

¥105    Spider King折叠四轴无人机
手机下单再减6元,复制下方口令实付¥99
手机复制¥iFvFYvRb9PP¥后打开淘宝APP(如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我就直说吧,这货就是偶尔特价卖¥78那种四轴的换壳版,不过厂家很厉害,赋予了它一套神似于大疆 Mavic的外壳,还做了折叠设计并配了收纳包,科技感和逼格一下子就上来了。不过内在还是空心杯有刷电机,所以仍然只能定义为玩具,什么航拍你就别想了,安心当玩具,别多想。
基础版带气压定高、无头模式和快慢速切换,新手能很好地入门。并且我始终坚持认为小朋友还是玩有刷四轴比较合适,无刷四轴重量大、桨叶暴力,危险性比有刷四轴要大多了。

这东西未来一定会更便宜,毕竟成本摆在这,不过当下因为外观抢眼,这个价还是不错的,送人体面很多,自家娃拿出去玩逼格也高一些。比传统造型四轴贵个20多,就看你觉得值不值了。

¥39    【小米有品】映趣无线理发器
手机复制$3tV4YvVAcMk$后打开淘宝APP
买前想好,用不上别买,用不上别买~
映趣又把“魔爪”伸向了理发器,小米系步步推进,就问传统厂家慌不慌。。。映趣的这个理发器果然很“小米”,外观简洁,新手易上手(带可调长度定位梳),Type-C接口充电也是必不可少。当然更厉害的还是简单几张图把功能介绍得通俗易懂又高大上,诱惑力十足,可见功底深厚。也难怪映趣作为一个新晋品牌,价格不算低(相比杂牌)的情况下号召力却如此强大。不过我想大家平时也很少自己理发吧?买前想好,如果买回去落灰我还是劝你路过。

¥69    钻芯 五级过滤净水机【终身免费换滤芯
手机复制¥R1m0YvbfAHY¥后打开淘宝APP
每天前100名送终身免费换滤芯是否享受请以客服回复为准)。我问了客服说是卖家包邮寄送滤芯,不用自己出钱。不过这个玩法还是第一次见,不知是否可靠,我个人没法保证。考虑到下面铭浩世佳的同款卖59,买这个的就当花10块钱赌个运气。不信的直接买59的,省个10块钱。。。

超滤净水器滤掉泥沙、铁锈、微生物、红虫什么的还是轻轻松松的。原理上过滤后的水可以直饮,不过建议还是烧开~超滤净水器不能根除水垢,不是价格的问题,你买4999的超滤机器也不能除水垢,除水垢要靠RO膜净水器(靠水泵加压的那种)。

另外后装过滤器的朋友也要考虑下排废水的问题,RO膜的机器要单独接一根排废水的管子,如果不具备随时排废水的条件,可能也只能装这种超滤过滤器了,超滤的不需要随时排废水,定期手动打开下废水阀(废水用个盆接着)冲洗一下滤芯即可。
¥59    铭浩世佳 五级过滤净水机+送PP棉滤芯*2
手机复制$YqcVYrLeMKm$后打开淘宝APP

¥248  ISHiNE 全铝万向轮拉杆箱 行李箱 历史低价
活动限无线端,请用手机复制下方口令参与
手机复制¥r7C6YvXtDDr¥后打开淘宝APP (如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全铝的行李箱终于有了!综合优惠后¥248新低价!之前很多朋友问过什么时候再有全铝行李箱的特价,这次直接再降100+!注1:这是全铝的,上下盖均为铝合金,而一般100多200的是铝框箱子,只有中间一圈框是铝的,上下盖还是塑料,注意区分~
注2:铝的韧性一般,加上这种千元内的箱子铝板不会太厚,如遇转运暴力的话可能会留下凹痕,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强迫症患者建议选PC材质的,比如小米90分的就不错~

¥5.8   奥克曼 U型锁
手机复制$pzRZYv4rfYq$后打开【手机淘宝】直达
看价格就知道这货不能当主力锁,建议当加的第二把或第三把锁,延长总的开启时间,让小贼知难而退(总时间越长风险越高,这些垃圾会考虑偷别的)。

手机复制¥lxPxYvR2fnP¥后打开淘宝APP
领券页价格有误,请以实际为准;
券可重复领,多次下单(1次1台)可优惠价买多个。
应该是历史新低价,我买过¥50两支的宝峰(其实就是寨货)对讲机,实测可以通联个七八百米(有楼房遮挡),还是可以的。这个再不济两三百米应该可以吧(官方说的3公里看看就好),而且这个还是USB充电的,比我那种要带个座充的方便多了。。。

¥10.5   好顺 汽车补漆笔(记得备注车型、颜色)
手机复制¥wQAJYvRXNZk¥后打开淘宝APP
小剐小蹭,特别是前后保险杆(塑料),或者没露底漆的剐蹭,用补漆笔自己处理下就好了,报一次保险来年要涨保费,划不来。
使用前最好找个另外的板子刷一下,一来对比颜色,二来熟悉浓度和用量。“实习”后再往车上涂,这样比较保险:)

¥17.9 英菲克 可充电(内置锂电)无线鼠标
手机复制¥PqceYrgGTTh¥后打开淘宝APP
内置锂电,可充电设计!省事,省钱,方便!
diydaily已收货拆解!华诺白点微动(左右键),华诺机械编码器、泓力 500mAh 14500锂电,用料还行!光学引擎是TGL的V108,别多想,就是个办公家用级别的,激烈游戏估计还是比不上有线鼠标(延迟方面)。其实最让我满意的还是这个鼠标体型够大,以往的无线鼠标为了突出便携性,都做得又小又薄,手大的人用一会就虎口疼。导致我一直用有线鼠标。。。这支鼠标造型够大,目前已成为我的主力鼠标:)

手机复制$pUW8YFyy22s$后打开淘宝APP
消毒灭菌过的医用棉签,不是化妆棉。

手机复制¥5mDzYrgGpn5¥后打开淘宝APP
凡客的东西就闭着眼睛买吧,质量差不了~官方旗舰店也不用操心假货的事。入秋了可以开始添置长袖、长裤了~
手机复制后¥IhYGYrgGJjK¥打开淘宝APP

手机复制$BDznYGiDG6c$后打开淘宝APP
领券减15,下单再自动减3元(隐藏活动,未明示)。实付¥6.8。店铺常用的4KG款综合优惠后¥25.8也挺给力的。
家里、车上都备个灭火器还是很有必要的。此乃1公斤装的,比往日特价的小灭火器强悍多了(31CM长,手套箱不一定放得下),算是这个规格的历史最低价了。当然这东西必须越大越管用!

手机复制$VFuZYF81Ted$后打开淘宝APP
买一送一,实付¥24.9得两盒,即¥12.5每盒(券可重复领,多次下单可买多件)。
紫山算是我的意外收获。原本只是应要求找的,没想到买的朋友多,好评的朋友也很多!算是自热米饭里相对很不错的牌子!
为了一探究竟,我自己也买了两盒咖喱牛肉的紫山和另外一个牌子的,结果发现。。。紫山真香![笑哭]。讲真,味道真的挺好,牛肉(感觉像牛腩)也有不少。包装、配菜都很细致,难怪大家认可。这个米饭我仔细研究过,不是天然的米粒,应该是米和魔芋混合煮熟后重新做成米粒状,然后脱水而成(毕竟天然米粒这么蒸十五分钟是不太可能熟的)。所以口感上比真的米饭要更Q一些,味道倒确实相仿。

手机复制$HPf7YF2IzH0$后打开淘宝APP

手机复制$juwHYGt5r5Y$后打开淘宝APP
20~24寸一个价,20寸68不算啥,不过24寸也卖68就还可以了。质量就是一般水平,别指望有多惊艳,追求品质的可以看看小米90分系列。

手机复制$T0ebYFd9RVM$后打开淘宝APP

【两款芯片都有拆机+测试贴,详见下文】
手机复制¥s8w4YveGthr¥后打开淘宝APP
再回历史低价!胎压监测是非常有用的主动安全配置,可提前警示爆胎风险,建议大家都装(小编早已安装)。
内置款更稳当,但贵一些且需要到修理店付费安装+做动平衡,而外置款可以自行安装,且拆卸方便(租车、借别人车时临时用)。
注:冷车启动后胎压有上升是正常现象。因为轮胎升温后胎压会升高0.1至0.3Bar
这类胎压都是工模产品,各家贴各家的标卖,东西应该都差不多。根据diydaily的入手经验(炫舞飞扬牌),主要有英飞凌方案【拆解&测试在此】和琻捷方案【拆解&测试在此】两种,根据个人经验,这两个方案测试结果都很不错,这个价明显是商家为了把产品销量做上去(这样搜索结果靠前,便于后期提价赚钱)而做的亏本促销,有需要的朋友抓紧入手~
注:因不排除后期引入其它方案,故文章仅供参考。

手机用户复制此段信息$jDH9YuYtpxd$后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直达
这种小水泵我买过,泵头里面是五个由硅胶活塞和硅胶阀片组成的类似于活塞式汽车压缩机的结构(不知道这算不算隔膜泵?常见的隔膜泵是单腔体的吧,这个有5个),也就是说水是完全不会接触到电机轴承或者轴芯的,不用担心水被污染。
这个管路简单,确实比饮水机卫生点。其实也有好些车友用这玩意抽机油(自己保养,4升需要抽个几分钟),说实话我也有这么干的想法。。。(抽机油要自己另配管子,原配的长度不够)

网友:
万能套筒扳手¥7!磁吸数据线¥6.9!净水机¥69终身免费换滤芯![91diy]有需要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