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刚刚到的倍量充电器 Doublepow DP-UK83

楼主(2019-11-16):
很轻很轻
会转灯 芯片磨掉印丝了

楼主:
24.8元买的这货,还有4接7号4接5号 都是400毫安时的容量(那么低容量不知道会不会虚标了) 拿到手感觉很不值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满头大汗一个

网友:
相对之前几块刷单的东西还是不错了,之前的里面就只有电阻降压限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头大汗一个

袜子好评……

网友:
索尼CS1傻充也比这好

网友:
我又回去看了下图片,你们都注意些什么东西。

网友:
还是个傻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24.8元买的这货,还有4接7号4接5号 都是400毫安时的容量(那么低容量不知道会不会虚标了) 拿到手感觉很不值 ...

有点不值,前一段时间29买了松下的套装

网友:
至少是并联充电,如果大内阻旧镍氢不拒充更好,省的老换新电池。

网友(2023-01-30):
这个充电器不错。特别是带USB线,我之前买的只有USB座,时间一久USB座就生锈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
很多低端的单片机本身就没有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