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改ER11主轴夹头提高同心度

楼主(2019-11-16):
网购了一个小电磨,

使用自带夹头同心度不好,夹持能力只有3.2以下,完美主义的强迫症驱使决定换掉夹头,某宝上找了几天也没有合适的夹头,找的过程中看到了ER11主轴夹头,连接孔大小可选,电磨轴是8mm的,夹头连接孔选8mm,实际是7.98,可过盈装配

拆开电磨发现轴太长,需截下一段

截轴简单,用这个即可,小切割片

重新装好电磨,插电开至最高转速,用切割片直接放到轴上

不一会就切掉了

切掉的一小段

再次分解电磨,外壳输出轴处需要扩大,多余的用刀挖去,只保留轴承座位置

挖的过程有点费劲没拍,挖好后这个样子

把夹头装上转子,没有太费劲,有点松,不过没关系,夹头上两侧各有压紧螺丝,正好拧进转子上的月牙槽中完美配合

装好后的样子

装上4mm铣刀开几运行同心度很高,完美

网友A:
不错,看起来很有改动的价值。夹头多少钱?

网友B:
方法不错,夹头不便宜吧~

网友:
这种电磨功率太低···少许用力就堵转了,只能用于很轻的活, 这么小的输出轴你给弄个这么大的夹头……
电磨你要那么好的同心度也没用啊…… 一把工具就这样给弄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看起来很有改动的价值。夹头多少钱?

夹头25,夹芯一个6块,快够电磨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夹头不便宜吧~

夹头25,夹芯一个6块,快够电磨钱了

网友C:
ER夹头肯定是电磨的最佳选择,不过楼主这套ER11夹头+转换轴套的改装件就算只配一个ER11-4mm夹头的话价位也赶上原先那个电磨机了吧?为了满足更广的用途,怎么也得再配个常用的3mm或1/8吋(3.17mm)夹头啊,那样估计还需要再多花小三十元。

网友:
估计夹头价格不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夹头25,夹芯一个6块,快够电磨钱了

你所说的“夹芯”应该就是ER夹头吧,而“夹头”应该是指的转换套或叫连接杆。原来这么便宜啊,我印象里这东西大多都是进口的,二三十元一个呢。莫非现在都国产化了?

网友E:
原来的轴是个整体,现在改成两段对接,改装后的同心度居然更好,是不是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轴是个整体,现在改成两段对接,改装后的同心度居然更好,是不是很奇怪? ...

他可能就想换个拉风点的夹头而已,同心度只是个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轴是个整体,现在改成两段对接,改装后的同心度居然更好,是不是很奇怪? ...

也不奇怪。用过那种低端小电磨或者见过其夹头结构的应该知道,虽然整体主轴+双轴承有利于同心度,但它的夹头部分精度太差了。改装后的两段结构虽然处理不好会对同心度有点影响,但换成多用于数控机床、精密雕刻机的ER夹头后,同心度的明显提升足矣弥补两段主轴带来的损失,利大于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夹头肯定是电磨的最佳选择,不过楼主这套ER11夹头+转换轴套的改装件就算只配一个ER11-4mm夹头的话价位也 ...

对,3.17的是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夹芯”应该就是ER夹头吧,而“夹头”应该是指的转换套或叫连接杆。原来这么便宜啊,我印象里这 ...

对,ER11的几块钱一个,应该是国产的,精度很可以

网友F:
把壳子前边的螺纹切了,很多附件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壳子前边的螺纹切了,很多附件没法用了。

软轴是用不了了

网友:
双十一买了两个小无刷电机准备自己搞个小电磨

网友:
看来我35买的电磨,值了 。

楼主:
再发一张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