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创维42e550e 问题

楼主(2019-11-16):
电视显示正常,声音也正常。但是就是在什么都不操作的情况下,   会有跟遥控操作反馈的滴滴滴响。  过了久不久又没有了,久不久又一直滴滴滴响。求大神指教。是主板问题还是?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源板的电解~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扣了遥控器的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源板的电解~

电容没有看到怀孕

网友B:
自动提醒关机,定时关机功能之类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提醒关机,定时关机功能之类的提示?

会跳出菜单键的功能画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