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通过主板预留的网卡芯片添加网口,可以吗

楼主(2019-11-16):
网上二手市场淘了一块1037U的小主机,145入手,到家开机蓝屏,检查硬盘坏了,更换了一块32G的minisata硬盘,做了系统可以使用了!正好家里用的硬路由,而后1037U小主机做软路由也正合适,无奈单网口(虽然单网口配交换机也能用,但还是没多个网口方便,又不想用PCIE网卡)然后看到主板预留的另一个网口的周边元器件,只不过第二个网口位置装的usb,请问如果我自己购买螃蟹千兆处理芯片,网口变压器,晶振,把usb接口,换成网口,请问是否能用?

楼主:
没人告知嘛,自顶

网友A:
可以

这场子够不错了边上贴片都贴好了,就差晶振、变压器、ic和网口了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焊得不好可能把板焊废了,螃蟹PCIE千兆网卡也不贵啊,为什么舍易求难呢?

我用D525做软路由,就是淘了一块服务器上的PCIE四网口网卡,也不贵,100多元,单网口的更便宜。

我用四网口网卡是因为我有三条光宽带,用来叠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场子够不错了边上贴片都贴好了,就差晶振、变压器、ic和网口了

好的,谢谢,买配件试试去

网友:
理论上讲应该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焊得不好可能把板焊废了,螃蟹PCIE千兆网卡也不贵啊,为什么舍易求难呢?

我用D525做软 ...

主要觉得装在usb位置正合适,小主机17*17,PCIE网卡,没地方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觉得装在usb位置正合适,小主机17*17,PCIE网卡,没地方塞

有半高卡的,网上淘一下吧。就算没有半高卡,淘一个带网卡的usb的hub也可以啊,就算usb2.0,480mbps也比100m网卡快,用来接光宽带足够了,如果是usb3.0,那1000m都只是洒洒水啦。

网友:
长这样的

网友C:
淘宝上买的29快的tp,都带半高挡板。如果只是想玩,自己搞板载焊上去,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如果焊接麻烦,有个更快捷也是更靠谱的方案:

飞出PCIE引线,再找下供电脚自己焊个PCIE座。
这样可以插性能更好的卡而不是渣渣螃蟹片子。

而且焊接也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接麻烦,有个更快捷也是更靠谱的方案:

飞出PCIE引线,再找下供电脚自己焊个PCIE座。

螃蟹片有“软网卡”和“硬网卡”之说,就是有没有板载SRAM做缓存,引脚不一样。
软网卡性能挺屎、硬网卡多少还能看。

所以建议飞线出PCIE

网友:
尝试下焊接芯片上去吧,成功了看上去心理也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片有“软网卡”和“硬网卡”之说,就是有没有板载SRAM做缓存,引脚不一样。
软网卡性能挺屎、硬网卡 ...

没有PCIe接口,有minipcie,主机高度不到五公分,长宽17所以,其他的没地方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29快的tp,都带半高挡板。如果只是想玩,自己搞板载焊上去,应该没问题的。 ...

那个网络变压器EG24A005后边有一个高频叠层电感和高频电容,没写大小,请问怎么办,可以不使用嘛

网友:
我正好也想和楼主这样搞一下,手里有两块板子,都是1037u,一个双网口一个单网口,我把单网口的主板变成双网口,看了一下主板,还差网络变压器、晶振、一个电容、一个4R7、还有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估计吧我上面说的这些补齐了就可以,然后刷下主板固件应该就能实现了,楼主如果想要固件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PCIe接口,有minipcie,主机高度不到五公分,长宽17所以,其他的没地方塞吧 ...

那就买个带网卡的USB HUB呀,这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