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量产一些相关的知识,一直想不明白,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9-11-16):
量产1.量产的时候,量产工具对U盘进行了什么操作,写固件,pretest,擦除,写文件分配表,写VID/PID vendoer string product string信息等的操作流程
2.这里的ISP是否代表固件,tool——erase ISP  是不是单纯的清除了固件,那些基础信息是否还在
3.重复高格(有的工具叫量产过的FLASH),里面的固件是完全更换掉了,还是只是在原来的架构上做了一点升级,但是我在里面有固件的情况下用不同版本的工具做重复高格也能成功;擦除高格和低格好歹把里面的信息都清掉了,写新的进去还能理解。比如我用的固件现在有新版本发行了,我想换成它,用重复高格是时候
4.有些工具上面写针对某一种容量的或者某一种FLASH(比如东芝,intel,镁光的),但是我拿来开其他的也能成功是为什么
5.慧荣有一个prescan版本的工具,这个功能和高格低格相比有什么不同

测试
6.H2testw 检测时出现datalost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7.测试过程中掉盘是什么原因,有些掉了之后就没法再上盘了,重新上又可以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的,部分也行啊。。

网友:
1,高格并不一定是读取NAND里面的坏区表,坏区表是可以清空的,大多数高格是已经成功量产白片的数据,所以有些NAND用高格跑圈不会过
2.清除ISP就是清除固件,清除NAND就是清除坏区表信息
3.这个看你的设定吧
4.说了限定,其实也是在原有的工具做出一些特殊修改,上一版本支持的NAND特殊版本也支持的
5.PRESCAN应该是重复扫描吧
6.没见过,大概意思就是数据丢失,如果不过H2TEST,用的高格,只能老实用低格扫出坏块屏蔽,或者某些厂家会针对某个批次的黑片进行特殊量产处理,这样既能保持容量,跑圈也能过
7.主控过热/USB供电跟不上/闪存虚焊/板子有问题,最好换个电脑用排除法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