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

楼主(2019-11-16):
看到大家拆米家,苏泊尔的小电磁炉,我也拆个几年前的美的小电磁炉,估计算鼻祖吧。
什么线分辨不出来,线盘大概450g吧,这包含铁氧体重量,不知谁测量过。
16年7月淘宝买的,179元。噪音比普通电磁炉大些。

网友:
美的用这种线圈就没有铜的

网友:
线盘是铝吗

网友:
现在家用的应该找不到铜线了吧?

网友:
线盘是铝的

网友A:
楼主好身体,冬天穿拖鞋!

网友:
这个是铝线盘 ,缠绕还算密 。

网友:
只要技术过关,铝的怎么了,线圈之间有距离,利于散热。你看看那种逗逼超薄的电磁炉,线圈之间紧密在一起,不利于散热,热量出不来,很容易糊锅他个逗逼。。。

网友:
妥妥的铝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身体,冬天穿拖鞋!

东北的地热了解下,室温24度。我是顶楼,我家楼下有28度的,直接裤衩背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北的地热了解下,室温24度。我是顶楼,我家楼下有28度的,直接裤衩背心。 ...

我弱弱问一下
这个地热是怎么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弱弱问一下
这个地热是怎么收费的?

每建筑平方米23元,供暖期11.1~3.31月

网友:
这么垃圾的用料这么垃圾的做工也有CCC标识,再次证明CCC就是垃圾货的代名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建筑平方米23元,供暖期11.1~3.31月

吉辽?俺黑~嘿嘿嘿嘿

网友:
铝线盘最大问题就是发热严重,接电路板处经常会热到烧板。刚买的一个X的,烧板。电路板铜板加焊粗铜线、加接线端子,还是把电路板烧到发黑。现在功率不能超1600W,否则可以看到钎焊处烧到发红。铝线盘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