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差不多二十年的古董冲击波多媒体音箱,觉得当时的产品还是良心的

楼主(2019-11-16):
拆个差不多二十年的古董冲击波多媒体音箱,觉得当时的产品还是良心的

网友:
当年音响市场可是打的水深火热,拼技术,拼材料,拼概念比比皆是。现在已经凉了,哪都凉了,前天路过 天津漫步者代理,已经被小超市占去一半。

网友:
确实,现在的音响产品就是渣。

网友:
木质的音箱可以用电脑

网友A:
10年后这种贴子会不会又出来发一次?

网友:
喇叭倒着装的,低音炮?看上去是2.1声道吧。
冲击波、挑战者、漫步者,好像都是当年常见的品牌,印象里都用过

网友B:
低端货两枚UTC  一枚tda2030 换个造型又卖几年 这种箱子开机boom一声 听着实在是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货两枚UTC  一枚tda2030 换个造型又卖几年 这种箱子开机boom一声 听着实在是不爽。 ...

哈哈,没错,有种炸街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后这种贴子会不会又出来发一次?

嗯,我相信我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网友:
还算可以吧,良心与否要联系其音质、寿命与价格来衡量

网友:
2.1系统用个20W变压器不算良心。

网友C:
3个2030A少见 一般都是2个2030+2030A

网友:
变压器与漫步者用的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
过去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三个2030只用一个20W的变压器不够吧?

网友:
冲击波,轻骑兵……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2030A少见 一般都是2个2030+2030A

你再仔细瞧瞧,只有中间那一只是正品意法半导体的TDA2030A,两边的是国产仿货,连标都没有~

网友:
想当年新街口冲击波音响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