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191109坏了的4.2V熊罴充电器

楼主(2019-11-16):
20191109
    早上来的路上,刚过了阜丰小学,电话来了,接电话,那边说,你今天不开门啊,

    我说快了,已经到胜利商场了,他说我等你,来吧。

    于是继续前进,来门市,一看,是昨天那修手电的哥们,不是给他配了个充电器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于是,开门让他进来,他说,昨天冲着冲着,突然闻道一股子糊味,一摸充电器烫手,赶紧停了,

    电池也烫手,我以为电池虚呢,又把撅断的地方给缠上胶布了,吓坏了我了,

    那会电池还点亮了,这会点不亮了,(又试试,这次又亮了点)

    我一插充电器,发现一直红灯,插不插手电都红,这不邪门吗?

    而且里边不知道什么贴片烫手,一时找不到毛病,

    干脆,又找一个给他换上,这次不上里边焊,直接外接线,热缩,兜住算了,

    我怀疑是不小心跟哪里碰了皮,连电了(老百姓的口头语,短路之类)

    这次处理完后,发现这个充电器充电时绿灯,不充电黑灯。

    MD,是不是造的时候按反了灯了。他倒是不在乎,亮不亮都行,

    很快弄好,给他,顺带把电池彻底弄断,后边那根本不通的电池,充电没反应,放电没有,估计是硅酸盐电池,

    不管了,直接用它断掉的焊片将正极也顺带勾上,焊住,又做了个焊锡疙瘩,套上热缩管,完成一个山寨电池占位捅,

    这样,他随便找个电池就可以在里边充电了(他说还有这种电池的手电呢,电池应该有几个)

    他是不知道在哪值夜班,晚上用手电很勤,八个小时差不多都开着,感觉电池不够用,

    我说你没事就充电吧,多准备几个电池单独充电,再不行单独买个专用抠出来充电的充电器就好了,

    他问我有没有,我说我没有,(甭跟他闲摆了,咱的自制的成本太高,卖给他多少也亏,他手电才35买的,

    让他去菜市场转转吧,那边可能有人卖小家电的有。后来问我给多少钱,

    我说算了吧,打发他走,结果我开始研究,为什么。

    结果,找不到输出短路达0.022V的东西,剪断了整流管,测没事,重新将断头用焊锡勾上,

    测两个玻璃二极管也没事,后来发现变压器和LED之间有个三极管,其1,3短路,

    拆下,结果就扥得剩下一条腿了,是431,人家1,3本来就在焊盘上短路的,坑死我了,

    这里是夹缝,太小了,没法按回去,只好拆下2个电解,一个LED,才可以装回去,

    结果发现LED的绿的那线都糗了,难怪只亮红灯呢,

    于是,索性也换一个,又恢复电解。试机还是短路,测LM324贴片中间腿不短路啊,不怀疑它了,

    后来发现负极那里一个玻璃管,可能是热敏,壳子烤的变形有一部分原因是它,

    测量正好它接近短路,而且外观有点坍缩,拆掉,不短路了,

    试机,什么也不影响(估计是监测内部温度,极端条件下保护之类)测输出电流超过标称的600,接近700,还不错,算是修复了。

    中间来个男的,找冰箱灯泡,我给他找,好像没找到,

    他有点焦躁,说不行就算了,我看别处去吧,我让他去找二手家电那了。

    他问清楚,道谢,走人。2019年11月9日10:35:10

    反正没事,将老爷子捡的一个有点残的可能高档点的护眼灯的板子进行分析,

    这个护眼灯的电路比较特殊,使用一个芯片(蹭不净,大概其是MC35262)

    驱动一个三极管(标注的ECB实际上型号是D2N50根据分析确实是个损坏的MOS,GDS排列)

    用它经过个变压器和整流管再到400V电容,很像是个功率因数补偿,反正电路分析出来了。

    正研究呢,16:20,门口一蓝,进来位饿了么,进来冲我笑着,说麻烦我给焊个线,不要钱吧,

    我虽然有点不高兴,但是也没法,他说,还认识吧,

    我说,不是夏天那俩电扇吗?(换电机一个,修电机一个,第二次修电机顺带修那卡拉OK话筒没拆开)

    一天不落的看故事的,应该记得起这个人吧。

    我一看,就是个3XAA的电池盒,里边一块板子,一个LED,一个D,R,就三个件,

    就是拿USB充电的,说是小孩的枪,给电池充电的,

    结果小孩拿充电器揉揉揉(动词加音效,一声阴平,当甩、抡讲)结果断了,

    他准备了一根安卓线,让我剪了焊上,我焊着呢,

    他说,我要是有烙铁就自己弄了,不麻烦你了,(现在的人,都能的不行,

    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年头,不管阿猫阿狗的都会说这客气话,太谦虚了吧?

    我都想卖给他一根烙铁,好歹还能挣几块钱呢。

    你跑我这来喝名酒,还说这个,你是不是能死了?)

    我剪断线,里边虽然是细线,但是还很细的那种,不强,还是四根,红黑棕棕,

    找出红黑,剥皮镀锡,我说,这次可别揉了,再揉就废了。

    他说不能,这次决不能让他揉了,我比划着拆下原来的俩黑线,正在分析正负极,

    反正二极管的正极就是正极呗。

    于是,焊上,另一个头是负极,

    他还问呢,找什么呢,我说,找正负极啊,你儿子瞎揉,你瞎蒙,我不能瞎焊啊。

    他说,还有正负极呢,我以为焊上就行了呢,(就这点科普水平,你还自己焊呢,给你八次机会,你也未必能焊对这俩线头)

    焊完那俩头,他让给试试,插上充电头,亮灯了

    (灯就是来电指示灯,跟电阻串并联在来电方向,那二极管就是反向隔离,顺带降低0.6V。这玩意,用来充镍氢,大概其满。)

    他刚来,牛嫂就来借小十字改锥,我说,你早点拿回来啊,我马上得用,

    牛嫂说,那个就先不借了,这是给小孩修玩具,晚上用,

    (你们牛也是,修玩具不会花一块钱自己买个改锥去啊?还借,万一我也用呢)她先走了。

    最后给这位饿了么弄完,我也不管扣盖什么的了,管不着,白焊就不错了,

    这位捡起那安卓插头,装袋子里,走了。

    跟老牛和他媳妇前任一样,贼不走空啊。2019年11月9日16:56:28

网友:
河北老乡帮顶

网友A:
第一个回复?难得呀!

网友:
哈哈哈 啦啦啦

网友B:
白帮忙,连个充电头都没留下。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点痕迹啊

网友C:
要我碰到哔哔瞎吹的,来,烙铁借他自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回复?难得呀!

一高兴就成了亚军了

楼主:
啦啦啦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帮忙,连个充电头都没留下。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点痕迹啊

看来,有些自以为是会使用烙铁的同学的环保意识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碰到哔哔瞎吹的,来,烙铁借他自己焊

折辱他半天,有嘛用,电还是费的你的,焊锡,松香也是费的你的。达不到目的还是不走啊
马季曾经说过,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网友D:
瓜子花生啤酒啦,板凳。坐起,进来看灵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瓜子花生啤酒啦,板凳。坐起,进来看灵灵了。。。

结果看完,居然都没提到灵灵,别说露脸了

网友E:
门口一蓝,进来位饿了么,进来冲我笑着,说麻烦我给焊个线,不要钱吧,

呵呵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看完,居然都没提到灵灵,别说露脸了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门口一蓝,进来位饿了么,进来冲我笑着,说麻烦我给焊个线,不要钱吧,

呵呵   哈哈 ...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果看完,居然都没提到灵灵,别说露脸了

估计有也不超过5句话

网友:
你拆不开东西有几次了吧。我是有几次,不敢拆,说是不怪你,但是一旦拆坏了,不好收场。昨天来了位女的,说是一周前在我们店里换视频机的电池,今天不开机,电压都有,主板坏了,不值得修,她倒好,说是你不修是想她买新机器吧。不理她,出门还说想落她的坏机器,把机器在地上摔三摔走人。想想后怕,这样的人修机器好了不会给钱,修不好还不知说什么。倒过来想想,不错了,要是她说你的电池把我的机器唱坏了,要我赔损失呢?

网友:
你可以免费把烙铁让他用,看他怎么焊

网友:
跟老牛和他媳妇前任一样,贼不走空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