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摄像头的这个空闲接口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9-11-16):
(图片)

网友:
直通芯片,你去查下芯片的参数啥都知道了;

网友:
参数调整接口

楼主:
就是说这个接口 对地接上按键就能调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接口 对地接上按键就能调参数吗

不是的,不是开关接口,是数字量接口,看看迈雄摄像头模组的接口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不是开关接口,是数字量接口,看看迈雄摄像头模组的接口参考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257/2/LR38603.html
pdf,看看 左数起  第10.12.13 15.  10 12 13Pin是参数脚.15是电源脚.猜测10 WB 黑白/12滤光ICR,13照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不是开关接口,是数字量接口,看看迈雄摄像头模组的接口参考

参考资料~~~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