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电不要钱,作死,挖矿玩,烧了主板和显卡。

楼主(2019-11-16):
本人安装了9KW的太阳能板,夏天晴天能发45度电左右,冬天晴天能发35度电左右,如果不开空调,发出来的电任怎么用都用不完,偶尔有一天,网上发现一款挖矿软件,反正电也不要钱,就下载下来玩玩,晚上没有关机,第二天早上醒来去书房一看,K,机器关掉了,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出大事了,跟了我6年的洋垃圾很可能完蛋了,立即上前按了一下电源开关,没反应,拨了所有线缆,插上24pin启动插座,电源没坏,可以单独启动电源,那肯定是主板坏了,先插主板24pin,开机,风扇可以转动,再插上cpu1的8pin,得,开不了机,那一定是cpu1供电部分有短路了,只插cpu2的8pin,能开机,风扇也转动,就是不亮,把所有配件全拆了,一个一个排查,我的是水冷,拆下来那个费劲啊,先拆显卡,拆了水冷头,安装上风冷,插另一台机器上,结果,证明一块水冷显卡牺牲了,另一块风冷显卡还健在,继续测试所有能拆下来的配件,排查出主板和一块显卡牺牲,损失虽然惨重,但还好,没有全部牺牲,我的蓝宝石R9 fury显卡,当初800元收的,才不到一年啊,洋垃圾主板倒不心疼,跟了我6年多了,早就玩出本了,不作死真的不会死。

故障原因猜想是因为水泵断电导致的,我的水泵是24V的,从主板上引出12V后,再经DC-DC转成24V给主力水泵用,用的是5.5mm插头,估计罪魁祸首就是它,接触不好,意外断电,其实这个插头接触不好我是知道的,但并没想到会开机的时候断电,因为我是双显卡交火,由于显卡水冷头太贵了,fury又是小众卡,只淘到了一个二手水冷头,另外一块显卡就一直是用风冷,所以,水冷的显卡在高负荷时水不流动了,就会导致显卡核心瞬间高温烧毁了,间接导致主板也报销了。

惨痛的教训,不过,又不能不用水冷,AMD的显卡,冬天可以当暖气片,没有水冷真的吵死,蓝宝石的还好,风扇转速不高,但双显卡交火也吵死个人。

正好,我还有个CPU水冷头集成有水泵,两个水泵串联在水路中,一个水泵损坏,另一个水泵还会继续工作,两个水泵同时损坏的机率很小,这样就保险了,不怕水泵坏了烧配件了,我的配件还好,都是二手货,不贵,如果花大钱买的新货,就这么烧了,要心疼死了。谁的钱都不是风刮来的。

安装好后,挖矿测试,试着断了24V的主力泵,水流指示器继续转动,水流慢了一点,但显卡核心温度只高了3度,O了,成功了,再也不怕断电了。

可以继续挖矿了。

我挖矿纯粹只是玩玩,现在币不值钱,如果用市电挖矿,会亏死人的,不过,我的电不要钱,不用也白白浪费了,实在没事干的时候,挖挖矿玩玩也不错。至少不无聊。

原来是用显卡水冷头改装的,安装在CPU上。

这个是集成水泵的水冷头。

这个是24V的水泵。由12V转24V的DC-DC供电。

网友:
有这太阳能板,  赶紧购买矿机

网友A:
9kw的太阳能总投入多少钱?

网友B:
挖矿挣了多钱了?

网友:
这线该理理了

网友C:
挖比特币吗?比特币很值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比特币吗?比特币很值钱啊

6万多一个比特币,挖十年也不一定能挖到一个。我只是帮人打工,分布式计算的一个节点,挖到点数就拿钱,很便宜的,没有太阳能,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kw的太阳能总投入多少钱?

3.5万,不用想了,你肯定会觉得不划算,我每年发电大概1万度,省电费大概5500元,3.5万怎么着也得6年多回本,这还是我自己diy的,没有人工费的投入。

挖矿只是不想让电这么白白浪费了,花5500元钱电费,能挖2000元的矿就不错了,用市电肯定不划算的。

分布式计算节点挖矿,按我的配置,收入大概是0.25元/度电,如果是市电,晚上半价的电都比这个高。

楼主: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把电脑机箱整理的井井有条的,基本上适合于不折腾的人,我一天到晚折腾的人,如果走背线,用扎带整得干干净净,折腾的时候,又得拆,还拆半天,我何苦呢?

网友:
生命不止折腾不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矿挣了多钱了?

这位兄台问了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
开个玩笑,,看到LZ的主机我突然想到水冷从入门到理赔这个.jpg:titter:

网友:
都有自发电了,这机箱还搞得那么乱,给你再好的设备都白搭,

网友:
大佬好复杂啊,牛人膜拜

网友:
不带这么玩的。老黄开飞机,苏妈要刷B。
我8卡运行三年了,除清灰、换风扇、更新软件外没停过,毛事没有....

网友:
楼主挖到比特币,家祭无忘告乃翁………………

网友:
年近四十,已经彻底没有了折腾PC硬件的兴趣了。现在对电脑的要求就是小巧、安静、简单。性能方面核显足够应付了。

网友D:
楼主讲讲9kw的太阳能板的diy流程吧,和开销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讲讲9kw的太阳能板的diy流程吧,和开销想学习一下

有相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