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卖的比较火的养生壶 美的 WGE1506c 堵住蜂鸣器

楼主(2019-11-16):
双十一 半价抢了一个美的的养生壶,壶本身做工不错,玻璃不是那种直接套在底座上填充一圈胶圈的。只相当于在壶底开了一个洞垫上了胶圈,和胶圈的接触更少更精致一些。用起来也比较顺手。
唯独就是蜂鸣器响度太大,只要有操作就会响实在是恼人。
查开来看了一下 内部也十分整齐。尝试用胶布贴住蜂鸣器的口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发现用纸卷直接插进去蜂鸣器还会响,但是声音小了很多。用起来舒服多了,小小轻轻的一声。
为了防止纸卷松动,整完之后还滴下了一滴502在缝隙。

网友:
滴蜡啊,滴一点进去声音就小了

网友A:
电路板还很整齐,就是阻容降压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还很整齐,就是阻容降压用不长。

质量好的阻容降压可以用很久很久  我一个美的电饭锅就是阻容降压 天天烧饭都10多年了

网友B:
坛友,保温温度固定的,还是可调的?可调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保温温度固定的,还是可调的?可调范围?

保温可以调节的  45 60 .。。 90 四五个挡位
开水完默认保温在55

另外温度探头应该没在壶身上 应该在黑色的底座里

网友:
内部好简单.

网友C:
美的的,不知能否用住,荣事达的一般一年半年的坏一次,只要维修这东西能用一辈子,因为所有机身和配件都能换~

楼主(2021-05-26):
引用 网友C:
美的的,不知能否用住,荣事达的一般一年半年的坏一次,只要维修这东西能用一辈子,因为所有机身和配件都能 ...

现在还在用,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