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块简单的DVD电源板修了半年终于修好了,还是经验不足惹的祸啊!

楼主(2019-11-16):
半年前接修邻居的一块DⅤD电源板,故障是炸机了,保险、电源块什么的统统烧了,决定放弃维修。详情可见半年前发的旧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14&mobile=2

本来是叫邻居上某宝买一块新电源板装上的,后来他说这DvD也不怎么看了,所以一直没买,机器就丢在门卫室丢了半年,后来我想想反正闲着也蛋疼,给他修好这块板吧,动手!

这块板原来的电源块用的是DH321,我手上没有,打算用ⅤIPER22A给他改装一下,因为这两个电源块引脚定义不一样,被我飞线飞的唏哩哗啦的,改好后试机,5Ⅴ正常,但12V只有9Ⅴ。于是开始走弯路了,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几乎所有的元件都被我怀疑了一遍,也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全部正常!于是得出一个结论~~~ⅤIPER22A代换DH321行不通(这结论现在被证实是错的)。那就网购几个DH321回来,原型号代换总可以了吧?结果满怀信心试机,12Ⅴ还是只有9V!那可咋办?已经给邻居夸下海口了,说这小破板只有几个元件,简单!难道我要自费买一块板给他以掩饰我的无能??!!不死心啊!难道12V要带载才会正常?就找了个小电机接上,

一测电压更低,只有7Ⅴ多了,电机转得很慢。后来想想,先不管12Ⅴ了,先测测5Ⅴ的带载能力咋样,会不会也是一带载就嗝屁了。找出我的"红米"牌小功率电子负载,

接到5V上,调到500mA电流,一摁开始键,12V电机呱呱地叫了起来,转得飞快!

终于知道12Ⅴ低的原因了,原来它要5Ⅴ带载,12Ⅴ才会正常,恍然大悟啊!这块板其实我一早就已经修好了啊,经验不足走了多少弯路啊!

这次维修虽然也是一如既往的亏本生意,倒贴了买DH321的钱和运费,但又学到东西了,经验值又涨了,不错!亏得值!!!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网友A:
求红米负载的制作过程。

网友B:
负载是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学习了

电磁炉修好没?几块钱买个电源模块装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啊

可能DⅤD主要是用5V电源,正负12Ⅴ相对次要吧,5Ⅴ用3A的管整流,

而正负12Ⅴ只用1A的,

用TL431稳的也是5Ⅴ。

网友:
有些开关电源需要带负载才工作~

网友:
采样光耦在5V侧,其他的绕组电压都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红米负载的制作过程。

这个不用制作,就是个模块,某宝买的,买回来加个供电,塞到盒子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模块吗

是的,某宝买的,好像最大才35W,用来给锂电池放电测容量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修好没?几块钱买个电源模块装上就好。

暂时还没有找到变压器,算成本的化还不如二十多买个电路板回来直接装上,等找到再装,不过确实学到不少东西。感谢指导

网友:
因为电源反馈是5V端所以你懂的。12V用于音频运放供电居多。整个DVD驱动到解码接的都是5V。

网友:
看到最后一张图震惊了.
楼主自己画的吗?
原理都懂了,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
电路图画的真是标准。

网友E:
5V带载,12V才工作,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带载,12V才工作,是什么原理?

有些开关电源有保护,没有电流不正常启动,我刚刚修了个台式电脑电源,待机电源正常,启动不了,各种找问题,一狠心,上主板,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走了弯路,其他朋友则 可以走直路了。哈哈!

听说最早的台式电脑电源,是要带负载才启动的,可惜我没遇到过。

经验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