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推

楼主(2019-11-16):
不工作了,拆开看看
3.6的充电器充电到2.9v,还是不工作,看电池应该是2.4v的
检查接头,接触,开关,焊点都没发现问题
外接电池检查电机,是好的
开关奇特,不同于常,是同一片铜片的3个点同时接触 3个触点连通,没有问题。
找不到原因,发出来大家看看

问题找到了。
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电路板上的3个弹片变形后,压下时造成弹片头部随压下进入下方的孔中,造成弹性不足接触不灵。
一般检查时认为弹片头部随压下进入下方的孔中是正常的,所以找不到造成接触不灵的原因。
偶然情况下发现电池位置靠后反而能工作,就排除了元件,开关的问题。
通过调整反复电池接触点,3个弹片的位置角度,才发现把弹片头部调整到使其不能被压入孔中,而是接触到电路板上,形成更强的弹性,使之与电池接触面紧密接触,完成连接。
这么简单的问题,认知上的习惯和缺陷造成几天都解决不了问题。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开关打开后电机两个端子之间电压能测到吗,能测到估计就是电机的问题了呗

网友B:
电池或者开关接触不好可能    量一般电池到电机线路

网友C:
电源线断路,检测有从变压器到内部有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打开后电机两个端子之间电压能测到吗,能测到估计就是电机的问题了呗 ...

电机用另外的电池测了,好的.

开关打开后电机两个端子之间电压不好测,没那么多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或者开关接触不好可能    量一般电池到电机线路

凭观察,接触没问题。
打开后不方便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用另外的电池测了,好的.

开关打开后电机两个端子之间电压不好测,没那么多手 ...

既然电机是好的那就顺着线路测电压呗,看到哪边没了就是哪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断路,检测有从变压器到内部有电吗?

3.6v的充电器直接充,都不工作。
问题在于打开后就不方便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电机是好的那就顺着线路测电压呗,看到哪边没了就是哪边的问题

电池有2.9v,连接没看出问题,用手按住,再开关都不工作。
最大限度处理接触不灵了,还是不工作,看不出来是那接触有问题

楼主:
总算解决了

网友:
以前买过辣鸡推子,一点不好用,后来咬牙买了飞利浦的才算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