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le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9-11-16):
一般驱动都是恒流驱动,
在led灯珠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应该也是差不多恒定的吧?
今天用示波器看了一个BP2866B做的驱动板,实际输出波形是一个锯齿波,
20串的灯珠,电压范围在54V-69V之间,
按理说电压范围这么宽的话,就不是恒流了吧?实际电流应该也是相应变化的?

网友A:
这类东东,不是锯齿波就是三角波,反正不会是平稳的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东东,不是锯齿波就是三角波,反正不会是平稳的直流电。

但这个范围是不是太宽了点,
平均2.7V的电压,led可能都不亮了

网友:
温总所言极是。

网友:
在输出电压范围内,就是恒流的,灯珠串数确定的情况下,电压也是恒定的, 灯珠坏一个,短接一下照样亮

网友:
当然不是恒压~~~现在的驱动都是电压自适应,同时保持恒流
我见过最牛的一个飞利浦驱动,6-20多串,都能正常工作,同时恒流~~

网友:
温总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电压变化幅度那么大,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电压纹波和电流纹波不是一回事. LED驱动如果要考虑灯光输出的无频闪程度, 追求的是越小电流纹波越好. 电压纹波那都不是事, 后面有大电解就行了.

网友:
电压范围宽是为了适应串数的增减变化。

网友:
电源得考虑很多种灯珠串并方法,同样12个灯珠2B6C还1b12c供电电压完全不同,但是电源功率没什么不同。我也在琢磨电源,从老王店里撸了很多7瓦的灯板跟电源

网友:
led本质是二极管,非线性器件。
2866的工作模式应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