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了个带温度计的液晶屏时钟

楼主(2019-11-16):
用了好多年,某天发现分钟少一位了,然后一直丢抽屉里响灰,这次整理又翻了出来,拆开看看有没有的治

越修越糟糕

彻底拆了吧

网友A:
斑马纸接触不良,报废。

网友B:
哈哈,朱大哥也有修不好的啊,这下我放心了

网友C:
这种斑马纸时间一长就这样

网友D: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电池

网友:
正好换个锂电池啊

网友E:
等一下,这玩意好像是那次那一堆鼠标的电池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计算器也是 被我用热压头搞的缺笔划更严重了 只能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接触不良,报废。

技术不行,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朱大哥也有修不好的啊,这下我放心了

我和你一样是普通人,又不是钉在十字架上那位,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斑马纸时间一长就这样

这个设计太坑人,时间长自己就老化了,一碰死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电池

有七彩的led背光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一下,这玩意好像是那次那一堆鼠标的电池

是的,我用核桃灌子装回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牛屎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网友:
这玩意不好修,撕掉用导电胶粘飞线试试

网友:
悲催的斑马纸。。。

网友:
万恶的斑马纸

斑马纸有卖的,不算贵,2元钱一张,但运费要12!

网友:
还是斑马条好

网友(2020-08-03):
很少用导电橡胶的,都是可恶的斑马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