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型表这样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9-11-16):
没用过钳型表,买了台新的,到手发现
空载交流电压显示0.046v,
直流模式下随着手在附近移动,数值一直跳动

电阻模式下,显示000.1

电流模式下,AC为0,DC显示00.3A

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A:
交流、直流、直接短接表笔,再看。
电阻模式 这点误差可以忽略了。
钳表的 交流电流档 还算正常。。
直流档 测量的原理不知道,不知道准确性如何。。

网友B:
电流模式下,AC为0,DC显示00.3A。有一个清零按钮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直接短接表笔,再看。
电阻模式 这点误差可以忽略了。
钳表的 交流电流档 还算正常。。

电压模式下短接归0了,难道不短接情况下是测量了空气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模式下,AC为0,DC显示00.3A。有一个清零按钮按一下

电流模式下有数值,是那个rel键吗?

楼主:
短接后电阻没有归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模式下有数值,是那个rel键吗?

是它。但这个不叫清零,这个是车辆相对值,类似台秤的去皮功能。

网友C:
电流档用时要先归零,现在的表子好像没有屏蔽膜,前些天用胜利6056+测电动车充电器电流数字一直跳,后来把表子拆了表壳贴铝膜胶带。效果明显好很多。后来发现表子对开关电源很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直接短接表笔,再看。
电阻模式 这点误差可以忽略了。
钳表的 交流电流档 还算正常。。

直流电流,利用霍尔元件测量。周边磁场包括地磁都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档用时要先归零,现在的表子好像没有屏蔽膜,前些天用胜利6056+测电动车充电器电流数字一直跳,后来把 ...

是否意味着测量电流要先按一下rel键,归零后再开始测量,那测试得到的数值是显示的值还是要加上rel之前的数值?
另外钳形表是让电线放在钳子里面中心的位置还是直接用钳嘴夹住?
我试着把usb充电线放在钳子里面,得到的结果连1A都没有,直接钳住220v的电源线也测不到1A。
钳形表测量电流的标准方法是怎么样的?火线零线要分开量吗?

帮忙看看我这台表能直接接表笔量电流吗?怎么量?
谢谢

楼主:
钳形表测量电流的标准方法是怎么样的?火线零线要分开量吗?

楼主:
lc的免费表撸了一个,到时候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