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M4815TVP改电压可调0-60V

楼主(2019-11-16):
注意只针对4815TVP .目前只能调压,可能存在不足,只提供一种改装思路。仅供参考。小心低压大电流炸管,后续有空会搞调流。

网友A:
顶起来,可惜我的是T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可惜我的是TTE

tte是llc结构,不适合大范围调压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调流和单片机有一定的联系,还没搞定,调压前面加入一级缓冲,调整要平稳一些。低压电流很小,直接几V短接电流只有几A,两秒后红灯亮停止输出。超过10V直接短接电流会超过20A,感觉保护电路没有工作。容易炸。由于采用多层板,查找电路比较麻烦,说白了就是技术太菜,希望高手能分享改装方案。这个电源体积比较小巧,电流也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调流和单片机有一定的联系,还没搞定,调压前面加入一级缓冲,调整要平稳一些。低压电流很小 ...

二手鱼上有两三个人在卖改装好0-120V 0-10A 60-120V 0-8A 。我也淘了一块GERM4815TVP 想改成61.5伏做为睿登6006
的前级电源。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请问这个方案可以调到61.5伏吗?

楼主:
今天有时间折腾了一下,改了电流可调,就这样吧。不打算改120V了,又到手一块金威源4830,准备折腾一下。
拆除了原机过来的两个取样控制电阻,由于和单片机关联,不想在做更多的研究,直接用电阻分压给运放进行反馈,就可以迈过低压电流限制。用了91K和8.2K分压。电流是单电源运放进行反馈,无法做到0A起调,最低应该都有1A左右的电流。可以实现1-15A可调,用刀片划断到运放5脚的PCB。调流电压从5脚注入。最大电流的时候应该不到2V,所以前面串了个10K可调,具体自己搞吧。

另外回楼上,60V也就保护了,加上3895脉宽也不够了。

网友(2019-12-27):
不错。感谢分享,手里正好有核达这个电源
回家翻翻看看是不是tvp

网友:
手里有一只,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
后面怎么接线?请指导。

网友C:
后面怎么接线?请高手指教,

网友(2020-02-12):
引用 网友C:
后面怎么接线?请高手指教,

左边2个220v,最宽的上正下负,右起45短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鱼上有两三个人在卖改装好0-120V 0-10A 60-120V 0-8A 。我也淘了一块GERM4815TVP 想改成61.5伏做为睿 ...

有时候真看不上这点钱,不然我可能有好多东西在二手鱼出

网友(2020-04-12):
目前也想改一个,不过我是想改成73V9A和5A输出两个档

网友:
你自己分析电路原理了吗?我在改的时候发现你的有些不对漏了好多

网友(2020-07-08):
我的一个中兴电源给我改坏了。
这个有改成功了的没有?

网友D:
看大家这么热情 ,我也把这段时间测量结果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大家这么热情 ,我也把这段时间测量结果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你这个改动这么复杂?大手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改动这么复杂?大手术啊

改电压只是实在R1,R2哪里,其他的是跑电路,看看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8脚和9脚是电流采样 也是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电压只是实在R1,R2哪里,其他的是跑电路,看看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8脚和9脚是电流采样 也是跑电路 ...

看了坛里几个帖子,都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