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家庭影院主机拆机

楼主(2019-11-16):
做工非常不错,采用数字功放,历经这么多年,依然读碟正常,拆开清扫一下灰尘,顺便给大家发发图片看看,仅供大家参考
机芯采用的是索尼的机芯

网友A:
联发科无处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发科无处不在

请问下从解码板到功放板之间是数字信号输入还是模拟信号输入的

网友:
可以放蓝光原盘吗?。专业播放器肯定解析画面比逗逼电视自带的好多了。。。

网友:
这个是2000年左右的机器,只能播放DVD,和cd,mp3,全数字功放,功率号称每声道160瓦,负载都是4欧姆的,我有一台没有用10次,一直放着效果挺好的

网友:
07年结婚,也买了一套。在商场那个样机,读碟能力不错,家里新买的,连个盗版cd都认不出来。现在就当收音机用

网友B:
后期的蓝光DVD不行,,大量的翻修工程,,很多过保坏,,线路板用的胶水出问题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B:
后期的蓝光DVD不行,,大量的翻修工程,,很多过保坏,,线路板用的胶水出问题 ...

我的是蓝光的3540,一般的机器都是坏光头和皮带这东西竟然是电机不转了,单独买电机买不到,被迫买了一个机芯总成

网友:
这机器比一般品牌的贵 一倍吧

网友(2023-11-01):
不是说飞利浦全是代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