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多usb如何选择供电??????

楼主(2019-11-16):
如图。电源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用5v多少安的供电??有5v700毫安的,有5v1A的,还有5v2A的,还有6v1.8A,6v300毫安的电源。。。。。。不知道该选哪个???

上次有个傻x2次回我的帖子说电脑主板usb输出能达到5v十几A。我实在懒得和它争论了。它以为那些厂家比它傻,还另外花钱做个电源外接供电。

网友:
我有一个4口的,5v2A供电,仅供参考

网友:
自己算嘛,你这个东西电源输入是5v的,估计里面没有升压模块输出个20V/5A,所以还是按5v算。

1个microusb最大5V2a,1个usb2.0最大5V0.5A,2个usb3.1(3.0是5V0.9A)5V2A。
2+0.5+2+2=6.5(A)
所以加起来最大输出功率理论上是5V 6.5A(指插满且最大功率运行,实际应用中一般不会同时用完)……选5v电源就好,别高压的把东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