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脑时控开关(CS-112B)拆解

楼主(2019-11-16):
拆自早年液晶屏广告机上的外挂,起循环定时交流开关的作用。
还能显示

市电输入、输出接线盒在下部

08年的

有2层电路板,这是当前拆机位置的上层背面

市电通过的线路部分堆锡

翻开上层,见到上层正面和下层的背面有排线连着。上层正面有2个黑色长方块不认识是什么元件,请大神指点!

其它都是些普通的元件

镍氢电池电压

下层电路板背面中心有个时钟晶振

拆出下层电路板

显示屏导电胶条,这个比斑马线可靠

下层板正面元件不多

移开一体硅胶按键

有个哑光牛屎

迷宫样电极金灿灿

左边一些贴片电阻

右边一些贴片电容、电阻

能看到的就这么多,功能貌似控制有规律使用的电器也不赖。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那俩黑色的应该是是优质无极电容

网友:
造型够别致, 我买的是工业级的 ,2块钱一个很实在
提示上限,回帖留念

网友:
做工不忍直视,z1应该是桥堆之类的整流稳压部件,大方块类似厚膜的功能模块,集成继电器控制驱动,备电充电等等功能模块,类似厚膜电路~

网友:
用料比科德定时器好些,变压器隔离供电。要是有倒计时模式更好。

网友:
外观不错,比较新颖。打开一看,还是熟悉的那坨牛屎。。。。。。

网友:
这个用变压器,可靠性更高

网友:
顶这样的拆机贴子,让垃圾的淘宝客推广贴沉底。

网友:
这种纽扣镍氢很容易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