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100M光纤,下载速度1M,正常吗?】

楼主(2019-11-16):
PT下载,单位也是100M光纤,下载速度8M,家里移动100M光纤,下载速度1M。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正常怎么投诉?

网友:
我电信300M,下载速度几百K,我说了吗

网友:
你确定不是你电脑或者系统设置的问题的话就可以投诉,移动官网也有投诉,打电话也能投诉,再不行工信部也能投诉

网友A:
下载速度和服务器有很大关系,不是宽带决定的

网友:
我家的移动宽带,早晨肯定能达到宣传的速度。晚上就不好说了,访问某些网站很慢,特别是数码之家,时快时慢,有时候打不开网页,但是访问淘宝等网站速度不慢。

网友:
先看是下载源对方服务器的问题还是自己带宽的问题,还有就是移动宽带其实就是一个大内网,和电信 联通有一定的差距,胜在便宜。熊掌和鱼不可兼得

网友:
看网站
我500m 下迅雷好时20-30 极限60
一般种子2-4m 不错了
=百度云VIP  2-5m
PANDOWN 不限速50m

网友:
第一步:打10086,给客服反映。
第二步:打010—12300。

网友:
移动也就这速度你想咋滴

网友:
牛皮只能信一成!

网友:
100m移动。下载快的时候能到9m

网友:
要是下载网站给你限速呐?下载速度慢不一定是你网络造成的。
你在新浪或百度腾讯等大网站找资源下载才能看出速度,那样的全国性网站下载是不限速的。
我在单位千兆对等光纤,下载小网站资源几十K速度,下载新浪软件里的资源达到80多兆/秒,一个多G的软件几分钟下载完成。
建议你试试大网站下载看看速度。

网友:
移动好像是共享宽带的,我电信200迅雷下速多达25左右峰值28,但度盘只有几十KB,看你是用什么下载器,还有下载资源

网友:
网速这东西要看网址,要是用测速软件测试的网址还是1M那就是电信的问题了。网络测速基本也是基于那些测速网址去定义。联通百兆的最高试过跑到14M:lol::lol::lol::lol:

网友:
正常的有时候也是网站限制
有时候是自家的线路问题啊

网友:
看来我应该知足了???
前几天想尝试黑苹果来着,(结果没搞成)
下载了好几个黑苹果的镜像文件,

同样是移动100M光纤,
期间峰值都快200Mb了,
多数时候在110~140Mb之间波动,
可见带宽上没问题,
起码是大多数时候没问题,

不过BT确实OO疼,
有些挂上一个月都不动的,

而且,PT的话,
运营商不会承诺的吧,
人家承诺的是你家到机房的带宽吧应该

网友:
移动就是原来的铁通,跟电信,联通相比差得多。

网友:
也就那么样了。

网友:
我家里移动100M,下载15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速度和服务器有很大关系,不是宽带决定的

是同一个种子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