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雄盟 24W LED 灯盘

楼主(2019-11-16):
两个24W LED 灯盘 是楼梯转向照明,故障现象为闪烁,拆下来后发现其中一个有进水痕迹,灯盘和驱动器上还有许多泥。经过冲洗晾干后,检查发现两个驱动器六个电解电容坏了5个。只有一个6.8u/400V的没坏,手头只有一个参数对应的2.2u/100V电解电容,另一个2.2u/250V的用了个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上的10u/250V的代替。先修一个,另一个灯珠也掉了一个,留备用吧。24W灯盘

驱动器

哥俩好

铭牌

拆开

灯珠掉一个

6.8u/400V电解电容焊下

另外两个电解电容

驱动芯片PT4501C

两个零件残缺的驱动器

正面

背面

很多泥

还有一个坏的2.2u/100V电解电容没去掉

电路板

灯盘背面

零件换好后

零件换好后

零件换好后

零件换好后

测试点亮

复原后的样子

电路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灯珠都发黑了··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B:
灯珠老化了,该全换掉了

网友C:
修好了时间也不长,灯珠全部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都发黑了··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了

24小时长亮,老化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老化了,该全换掉了

彻底坏了,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一下

感谢鼓励,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时间也不长,灯珠全部换新的吧

彻底用坏再换新的。。。。。

网友F:
灯珠中间发黑,可能温度太高,LED降功率使用用3-5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珠中间发黑,可能温度太高,LED降功率使用用3-5年没问题

24小时亮着,老化的快,用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