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5寸之王~惠威M200MKⅢ+有源2.0音箱到手即拆

楼主(2019-11-16):
一直使用惠威D1080-Ⅳ好几年了,效果确实满意,千元之王实至名归。(现在升级了,正在出售,可以到我随便一个交易贴闲鱼扫码查看,这里不是交易区就不发出了)

据说惠威M200系列被誉为5寸之王,但一直售价高达2K左右实在下不了手,前阵子看到JD搞特价没忍住入手了一套。

看到有不少人询问价格,这里就放上JD自营旗舰店的价格吧(非活动特价)

关于M200系列的评测网上很多很多,这里就不做多解析了,主要是拆解分享。

包装有点高大上

打开发现,这只是运输包装

这才是商品包装

打开箱子,第一眼看见的是泡沫框

随之而来的是音箱的布袋,保护的相当到位

附件

3.5转RCA音频线采用了秋叶原的线材,好评

遥控器

光纤

副箱连接线

依旧保持使用航空插头,宣传介绍说是镀金(个人感觉就是镀了金色而已)

说明书和保修卡等

继续看音箱,两个布袋单独套着

样子没什么变化,保持了老款的经典造型

高低音调节是传统的电位器,总音量则是编码调节,因为要配合遥控

还是丑到爆的LOGO

可拆卸保护网

和1080-4一样的低音喇叭单元

高音

高音的引线设计有点别扭,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红外遥控接收口

背面

副箱上的金属铭牌

副箱连接插座,因为是电子分频的,所以是4针

主箱功放散热器

IO接口

next

楼主:
拆解

采用内梅花螺丝固定

功放板部分采用了8颗螺丝

拆开的第一眼感觉:很多芯片

不得不说还是有点堆料的感觉,既然使用了环牛变压器供电,还要在电路板上给高压部分加上滤波电路

低压供电部分

电容感觉好次,后期得更换掉

4颗运放

TL082双声道运放

电感和电容,这里的电容比供电部分的要好些

数字小板

蓝牙模块

TL084 4路运放

数码板上又见TL082运放

CD4052切换开关

PCM9211数字音频收发器

PCM5102数模转换器

STM32单片机(主控)

有源晶振

由于打了胶,就没法看到主板背面了

其实背面也就是两块功放芯片

官方介绍采用2颗TAS5611A数字功放IC。

延伸阅读:MK200MK2采用的是LM4766T功放芯片,坛友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7448

特别的弯形倒相管

环牛

5.25寸低音喇叭,一个用了好多年的型号了,和1080-4使用的一致

防磁保护盖

型号和参数

引线,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学名叫什么

音调板

又是TL084运放,由于是电子分频,所以采用了4通道运放

高音喇叭

这个高音喇叭貌似和老款的不一样

随便用手机录了一段小视频(手机录不出低音效果),扫码可以试听

相关阅读
惠威HiVi D1080-Ⅳ书架音响 开箱&拆解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木耳朵太奢侈了,而且这个外形也不喜欢,几年前买个漫步者C3就用过几次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也不让大家看到功放块

网友A:
同1080mkII,接机顶盒,怕有10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1080mkII,接机顶盒,怕有10好几年了

1080MKⅡ比1080-Ⅳ差远了,两套我都有,mkⅡ我只用来给电视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解

采用内梅花螺丝固定

那个牛是不是铜的

网友B:
没听过这么贵的,以前在公司有套罗技5.1的,低音炮大概有8寸。感觉有点小震撼。

网友:
双十一前同事买M200MKIII+好像1399
他说主箱和副箱重量相差不大

网友:
没用过那么贵的音箱,有源的感觉老是有底噪,下次换准备换成无源的试试

网友:
厂家说了,取消三包政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这么贵的,以前在公司有套罗技5.1的,低音炮大概有8寸。感觉有点小震撼。 ...

只有不懂的人才会买2.1和5.1的

补充内容 (2020-1-9 21:48):
2.1就是节约重低音喇叭成本,只用一个重低音喇叭发力,用两个小卫星箱做辅助。
5.1甚至7.1,也就是听环绕效果,重低音一样只靠一个重低音箱发力

补充内容 (2021-6-28 09:33):
当然,看多音轨电影是5.1和7.1的效果更好,但是听音乐,尤其是DI之类的,左右高低音对等的2.0才是王道

网友:
惠威的确不错的。至少还是用的环牛,没有省到用开关电源。

网友:
M200MKⅢ数码味比较重吧

网友:
音质一般  低音混的很

网友:
用200MKII的来围观

网友:
这玩意的那个电线不就是一根线吗,,,怎么还分方向的。难道半导体?

网友:
不错的音箱,不过体积感觉比较大

网友:
做工不错 何不单独用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不懂的人才会买2.1和5.1的

这和懂不懂有什么关系?喜欢看电影震撼的就选5.1。这是2.0给不了的效果。惠威除了杜希系列还可以,多媒体有源系列的音质也就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