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推荐款空间大油耗低点儿的车

楼主(2019-11-16):
因为对车不是很了解,手头预算也有限,我想买款后排和后备箱空间大一点的SUV,本来看中了宝骏730的MPV,后来觉得太大了不是很适合一般家用,身边人说故障率可能也稍大。
我想着以后搬家可以稍微用下,中大型5座SUV就可以。
现在有几点要求:

1.价钱不超过13万;
2.自动挡;
3.后排乘坐空间宽敞、行李箱宽敞家里搬家可以起点作用的SUV;
4.对音质有要求,但是手头紧也不太敢上手就拆门自己diy音响,也不考虑改装,要求汽车自带音响还算过得去的(之前看中宝骏730就是看中自带所谓燕飞利仕音响);
5.故障率低,油耗低;

本论坛见多识广的多,请各位给小弟指点下。本人对宋MAX 众泰T700 宋PRO有过关注,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星途
长城H6
比亚迪,宋,唐
五菱神车

网友:
不要买国产品牌,买合资的。

网友:
众泰就算了吧,可能撑不了几天了。

网友:
哈弗H2、H6

网友:
不在乎面子的话就买 面包车,价格便宜后驱.省油 耐操,音响自己加. SUV还是算了,合资配置底 动力组合差 国产的不说了。

网友:
不建议买国产车
哈弗M6就是老款H6   价格低

网友:
哈弗你能忍受油耗就h6,横向逍客,crv,ax7.在乎油耗高速逍客,低速就那样。东风ax7南方4儿子多。crv贵点。还有个景逸X5比较节油高速5速变速箱差点,大城市市区还行。

网友:
SUV界的刚把子

丰田汉兰达

网友:
五菱神车吧

网友:
想省油还看国产? 这不是去女厕找男人嘛?
亲戚宋max 城市9升-10升
弟弟吉利suv,基本就没少于10的时候
再想想吧

网友:
我推荐一个大家都没有提到的:斯柯达柯米克
我上个月给我孩子买了一台斯柯达柯米克1.5自动,裸车11W,落地13W左右,全款。
这车综合起来不错,但是短板在于动力,1.5自吸,发动机是大众EA211,和老朗逸上面的1.6自吸是同一款发动机,只不过是因为升级国6所以改名叫1.5,。
实际开起来,市区道路感觉不到动力弱,加速也还过得去,动力弱应该是在高速上超车时才能明显感觉到。
看车的时候我仔细检查了细节,就凭彻底厚厚的PVC喷胶防锈层就应该说很良心了。
因为孩子基本上不出远门,他也喜欢大空间的车,所以买了这款车。
但是还有一点,这款车跟同价位的国产车比起来,后悬挂是扭力梁的,不是多连杆独立悬挂,希望你也注意,如果不能接受就算了。
油耗基本上也说得过去,市区咋也得7-8升,高速6升没问题。
老百姓买车,得综合考虑,油耗、安全性、可靠耐用性、空间等等。
希望没有误导你。

网友:
中型SUV普遍油耗10左右,13左右也就博越和H6

网友:
还是买马头牌吧

网友:
国人对空间大是刚性需求,导致相应价格区间选择车型时的选择面只能聚焦到自主品牌上,有些话不该多说,同样10多万,牺牲有些伪需求后,你会发现更好的车子

网友:
吉利嘉际可以看下,

网友:
捷达vs5吧  大众1.4T 高功率发动机 爱信6at变速箱  就是标丑了点,内饰全是硬塑料。13万预算顶配落地也用不了。顶配有主动刹车系统、自适应巡航、LED大灯。剩下的预算可以改一套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