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再给车载蓝牙加装超级电容

楼主(2019-11-16):
车子并没有蓝牙,自己外加了个蓝牙音频版,从12v一拖三里面给音频版供电,然后通过3.5㎜公对公输入到车子aux in解决了蓝牙播放问题。
有时候临时停几分钟车子,人不下车,音乐想继续停,但如果熄火音频版就断电了,于是想加一个短时供电电源。

想过有两种方案,一是低容量锂电池,二是超级电容。但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板子是不支持锂电池的,所谓bat预留点实际上和5v输入是直接相通的,加上锂电池放车子不安全,就pass,买了2个30f超级电容,串联使用,耐压5.5足够,串联后电容15f,假设4v截止放电,板子是20毫安的,那么充满大约可以使用12分钟。

蓝牙音频板

超级电容串联上

加了30欧限流电阻

接好

初始电流0.17安,蓝牙板自身有0.02,也就是充电电流0.15(基本等于5v除以30欧,说明大电容充电必须限流,不然等于短路,除非用专用恒流源),等充满,也就是到0.02时可拔电源测试。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30欧大了,减少到了10欧。
充满后,拔掉电源,大约可以使用十分钟。
其实最早计算到20分钟,忽略了串联电容容量减半。

网友A:
副保险盒有acc和长火。查查呗。不建议加储能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保险盒有acc和长火。查查呗。不建议加储能装置。

肯定不会接长火,电瓶跑电。

网友B:
毫无意义的折腾  你需要的工作转态保险盒里面都有 你查一下就知道  钥匙每扭动一档 保险盒都有对应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意义的折腾  你需要的工作转态保险盒里面都有 你查一下就知道  钥匙每扭动一档 保险盒都有对应 ...

肯定不能长电,电瓶吃不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能长电,电瓶吃不消

谁跟你说长电   汽车ACC就是钥匙开启后才有的电压  一般红色跟黄色  一个是长电 一个是ACC  量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跟你说长电   汽车ACC就是钥匙开启后才有的电压  一般红色跟黄色  一个是长电 一个是ACC  量一下就知道 ...

你这说了不就白说么,你压根就没懂我的意思。熄火后,除了收音机,点烟器同样熄火了,蓝牙板也同时中断了,重新拧钥匙到acc不是个好办法,各个部件都处于了待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说了不就白说么,你压根就没懂我的意思。熄火后,除了收音机,点烟器同样熄火了,蓝牙板也同时中断了 ...

楼主是车子真是奇怪,熄火就停电了。我们的车子都是熄火还可以吹空调听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说了不就白说么,你压根就没懂我的意思。熄火后,除了收音机,点烟器同样熄火了,蓝牙板也同时中断了 ...

可能是楼主只懂得在点烟器取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楼主只懂得在点烟器取电。

他故意打OFF了,就是不要ACC

网友:
达到自己目的的折腾就不算没意义,不过楼主停几分钟车子,人不下车,干嘛非要关闭电源拔钥匙?

网友E:
熄火后,只要音响功放在工作,就是耗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故意打OFF了,就是不要ACC

无论怎样,如果熄火了音响可以工作,就接音响的电就好了。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
到自己目的的折腾就不算没意义

网友F: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哈哈,有个小疑问哈,2.7V30F的超级电容串联对吧,供电5V,计算下来串联容量应该是27.8F,而不是粗暴的减半哦。排除电容厂家虚标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哈哈,有个小疑问哈,2.7V30F的超级电容串联对吧,供电5V,计算下来串联容量应该是27. ...

1/c=1/c1+1/c2,其中c1=c2,你算算不是一半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哈哈,有个小疑问哈,2.7V30F的超级电容串联对吧,供电5V,计算下来串联容量应该是27. ...

另外,电容和供电电压没有关系。电容的决定式和没有电压参数,平时用到电压是反推电容,并不是电压决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熄火后,只要音响功放在工作,就是耗电瓶

总比打到a吃c,让所有设备都待机要小的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电容和供电电压没有关系。电容的决定式和没有电压参数,平时用到电压是反推电容,并不是电压决定电 ...

谢谢指点,我把电容和电荷量搞混了,见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点,我把电容和电荷量搞混了,见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