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系列三:同心外螺纹工具

楼主(2019-11-16):
前面的做螺丝的帖子里提起过,普通外螺纹的板牙工具不佳,有可能偏斜不同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41

网上看到一些视频,有人自己做了车床板牙工具,所以我也来做一个,就当是技能操练了。
结构就是通孔圆棒,两端可以嵌入不同规格圆板牙,M3~M8板牙,外圆为20和25。
原料很简单,45钢棒,直径10和35毫米的。
先车个简单的手柄,呵呵。10毫米粗,头部M8。
总是先平端面。。。

涂色

划线

车外圆

车螺纹台阶,M8,我取7.95

老式扳手,再最后用一次~

该说拜拜了。。。

倒角

手柄车几道浅槽,装饰,也防滑。

切断

调头车尾部端面,倒角

手柄搞定。

-----------------------------------------------------------------------------------
现在做板牙的本体。下图是原料

现在需要给铁棒打个10毫米的通孔,先打中心孔。

6毫米打通孔

钻头不够长。。。上加长钻头打通!

扩孔

10毫米铰刀。。。可以保证内孔精度和光洁度。

现在加工一侧的圆板牙安装位。
先铣刀铣一下,方便下刀。

车刀车到25.3,正好可以嵌入板牙。

准备调头车另外一侧。想保证高度的同心,所以拆下卡盘,换装ER夹头。

芯轴打表后,用胶水固定

老办法,先铣,再车

试装下,很合适!

精车一刀外圆

车个台阶,本体基本完成

接下来打孔,攻丝。
先定心钻,在打孔

攻丝

给中间的手柄打孔,攻丝

铣个台阶

。。。。。。。。。。。。。。。。。。。。。。。。。。。。。。。。。。。。。
装配下:

看看效果~
尾座夹紧芯棒,锁死,可以保持系统稳定。本体可以在芯棒上选装和前后移动,保证螺纹同心。

看看新旧对比~

最后看看这个自制动图吧。理解含义?

谢谢观赏!

网友:
这台机床多少钱啊

网友:
都有床了,还怕螺纹不正?

网友:
有床就是好。

网友:
有机床 牛皮

网友:
还是有床好,不过我也把编程忘记了啊

网友:
好大的锤头,
扔出去会飞回来么,
举起来电闪雷鸣的那种?

网友A:
m8外径究竟应该车到多少?7.95,怪不得你搭丝不正呢

网友:
台面看起来干净的离谱 估计是新床

网友:
步骤清晰,介绍详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外径究竟应该车到多少?7.95,怪不得你搭丝不正呢

我做7.95,是根据GBT9145,得到6g公差下,M8外螺纹极限尺寸为:7.972~7.76。
如果您有好的经验,欢迎指教的。

网友:
楼主来秀床的,记得20年前开过6140,最爱干的就是车电炉盘,现在都不不晓得怎么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7.95,是根据GBT9145,得到6g公差下,M8外螺纹极限尺寸为:7.972~7.76。
如果您有好的经验,欢迎指 ...

理论与实际有偏差,材料不同,实际小个20丝没问题

网友B:
外行表示羡慕不已
这工具是不是只能用来弄m6一种螺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行表示羡慕不已
这工具是不是只能用来弄m6一种螺丝啊

不同螺纹换不同扳牙

网友:
楼主是来秀床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螺纹换不同扳牙

我还是有点想不通
既然能换扳牙,那放进去的杆子肯定也粗度不一样
既然不一样,肯定会左右活动,就不是纯的上下了,怎么能保证同心呢?
当然如果是在车床上用,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鸡鸡就是强!做的漂亮!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有点想不通
既然能换扳牙,那放进去的杆子肯定也粗度不一样
既然不一样,肯定会左右活动,就不是纯 ...

车床卡盘的中心,尾座中心是一条直线的,所以做的板牙工具也是和它们同心的,和实际加工的棒料直径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卡盘的中心,尾座中心是一条直线的,所以做的板牙工具也是和它们同心的,和实际加工的棒料直径无关。 ...

车床上用的,难怪我想不通呢,哈哈哈
我都是自己手动用的,所以想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