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块4串锂电保护板如何维修?

楼主(2019-11-16):
花了5块钱从一个废品站收了一个扫地机器人,里边的电池坏了一节,一共4节18650锂电池,坏了一节,然后我找了四节电动车动力电池替换,这4节动力电池都不错,充满电放了小半年,电压都没下降多少,然后接上保护板,上机使用,发现扫地机器不开机,我检查电压,因为动力电池没充过电,所以4节电压是15.8V,看起来正常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在从扫地机器人上拿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保护板上的输出正负极的时候,电压是逐步上升到14.8V左右的,也就是说保护板有可能是过流保护了,拿出电池,保护板又自恢复了,这个保护板带自恢复,不用重新激活,这就奇怪了,我用可调电源测试过扫地机器人,是好的,而且输出电流连0.5A都不到,保护板不应该会自动保护的,也就是说保护板坏了,我拆下保护板,直接用4节串联的18650电池接到扫地机器人上去,正常启动运行,这也证明了确实是保护板出问题了

从保护板输出电压不稳定,逐步回升的情况来看,保护板应该是过流保护了,检查各个元器件也没明显烧坏痕迹,我不大会分析电路,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从坛友zhkrid那里拷贝的资料,看起来元器件参数都一样
锂电充放电保护芯片资料

网友A:
要是坏一般是mos击穿,还有个可能,原来的不是动力电池,你换了动力电池电流上去了,保护板过流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坏一般是mos击穿,还有个可能,原来的不是动力电池,你换了动力电池电流上去了,保护板过流保护 ...

这东西能有多大电流。。。。。跟动力电池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能有多大电流。。。。。跟动力电池没关系吧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坏一般是mos击穿,还有个可能,原来的不是动力电池,你换了动力电池电流上去了,保护板过流保护 ...

不是电池的缘故,开机时,电机是不工作的,只有设置了扫地模式后,电机才工作,而这个电池连开机都开不了,连开机数码管都点不亮,开机的时候电流是很小的,还有若是MOS管击穿了不就没输出了吗?可输出正负极还是有正常电压的,只有在打开开关的时候,电压突然降为0了,连数码管都点不亮,然后我把电池拿出来测量,电压慢慢又上升回去了,明显短路保护后自恢复的

楼主:
大侠都忙着吗,没人指导一下吗?

网友(2020-02-16):
有可能你这个保护板,放电保护电流不大,所以保护了

网友(2020-11-09):
4节电池不平衡,内阻不一样,上机后回路通后,保护板检测一节电池有问题就保护了

网友:
一般Mos管烧了,12Ⅴ杂牌充电钻电池上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