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 保安部 的 保安修个金灿灿带表的防风打火机,最后宣告抢救无效。家属签字拿走。

楼主(2019-11-16):
火机表

打开

软塌塌没手感,打火石坏了

拆表的螺丝

拆火机螺丝

大力出奇迹,,,出不来

拆表

出来了

固定柱子1

固定柱子2

出来了

打火石弄不出来

要先把里面电线弄直

出来了,,,去哪找这玩意呢。。。

桌面上明明之前记得有,现在找不到了

垃圾桶看看

算了。。。。

垃圾堆也没有烂火机

强行抢了保安的火机拆了。

结果电线太短。。。

拆。。。叫聚能机构吧。可以看到,有一个裂了。所以能量蓄不起来

换过去可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又焉了。。。。。

再次拆开

又来。。。什么原因。。。。搞不明白

写单,通知家属。

还废多一个好火机

网友:
别忘要200元手术费

网友:
这么金灿灿的打火机应该直接收藏了

网友:
我觉得不建议修,因为里面的高压容器也是塑料,时间长了后会老化裂开。我以前买过几个防风打火机,热熔塑料粘合一些零件很方便,速度比强力胶快,最贵的金属款两三年里面漏气,塑料的实惠,漏气后买新的。

网友:
还挺复杂的那

网友:
压电陶瓷点火器,整个换掉呗,电线短了接一下再套热缩管就不会漏电

网友:
曾经一脚踢飞个塑料打火机,撞到硬物,冒起一股白烟,然后就没了

网友:
坏的原因就是底下那个压电陶瓷被打坏了,可能是短了或者磨损了,然后弹簧激发的那个击锤伸出过长,就把塑料卡子给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