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三个家用气象站(温度计)TFA + Citizen

楼主(2019-11-16):
家里先后买过三个带室外传感器的家用气象站。最右边灰色的购买时间是2008年。据称是德国的品牌TFA,就是个洋垃圾。可以显示室内温湿度、室外温度、日出日落时间、时区、电波校时、等一些功能。相对比的话精度很不错。最近几年隔墙信号传输变差。去年又购买了中间的黑色款。但不外接电源屏幕不亮,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必须要按一下面板上面的按键才能点亮屏幕,不爽。最近又买了左边白色的西铁城。原产地CHINA,但不在国内销售。

西铁城这款只显示室内外温湿度功能,没有时间功能,显示简洁明了,字符较大,一目了然。室内外机都是三节五号电池供电,可以用一年左右。

西铁城室内机内部电路板也比较简洁,牛屎芯片,大部分电子爱好者对牛屎都嗤之以鼻,认为是低端甚至是劣质的代名词。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在用牛屎芯片。没办法,可以降低成本。藏族人也用牛粪,但是人家是做燃料用。扯远了。

西铁城的塑料外壳注塑工艺还不错,日系的一贯风格。2019年5月份的产品。

西铁城温度计室内机温度传感器使用的是热敏电阻。湿度传感器也是电阻式。

西铁城温度计电路板屏蔽盒是传输信号接收元件。

牛屎,还不咋圆。

西铁城温度计室外机电路板,有两滩牛屎。

室外机前后壳中间有密封胶圈,可以防止雨林。

西铁城温度计室外机温湿度传感器特写。

TFA气象站室内机电路板背面,看不出来温湿度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TFA室内机电路板正面。方形带小孔的原件是气压传感器,所以可以预报天气预报。

TFA室内机温湿度传感器特写,有说是瑞士的,不怎么像。但在使用中精度不错。

TFA室内机气压传感器特写,电路板上面可以看出是05年第49周生产。

TFA室内机应用了飞利浦的cmos元件。

TFA室外机电路板,温度传感器也是热敏电阻。

TFA室外机电路板另一面

黑色温度计室内机电路板。温度传感器使用的是热敏二极管。湿度传感器是电阻式。

黑色温度计室内机电路板另一面。

黑色温度计室内机温湿度传感器特写。

黑色温度计室内机电波校时电路

黑色温度计室内机电波校时接收天线,在国内无用,据说可以改装。

黑色温度计室外机电路板

黑色温度计室外机电路板另一面,也是热敏二极管测温。金属线圈是发射信号天线。

室内机电路板对比

室外机电路板对比。

谢谢观赏,全文完。

网友:
应该是有一些组合算法,大概估算要下雨等。后来电视到电脑,手机普及等,可以直接看天气预报。

网友:
又见牛屎片!

网友:
西铁城 室内机 晶振 焊接 差评 !!!!

TFA的除了室内机天线,
其他的都挺好

网友:
楼主手电坛的?

网友A:
西铁城哪里买的?可以PM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铁城哪里买的?可以PM一下吗?

某宝自己搜。就一家卖。

楼主:
2008年注册的,咋还变新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自己搜。就一家卖。

哇,将近300

楼主:
注册的论坛太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贵了点

网友B:
可以试一试,zoglab…………做温湿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试,zoglab…………做温湿度还是可以的!!

谢谢分享,看了一下,貌似精度不错。

网友:
差点买了右边,后来考虑到电子器件寿命,买了中间的,还可以投影。就你使用的经验,哪个精度好一些?或者都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2020-08-03):
西铁城也是牛屎片啊,有没好点的硬封装IC产品的

网友:
460元万能淘宝找到价格了,真心做工不行了

网友(2022-05-07):
lz找个逻辑分析仪跑跑看,外机发射的都是啥数据

网友(2022-12-04):
最近看看有没有省电一点的室内温度计

网友(2023-02-21):
请问西铁城的气象站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