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 powoff 后开不了机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1-16):
之前一直
来电启动正常的
后来 在lede 的 dos 环境下  poweroff(powoff  忘记哪个了)
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通电   跳线 开机  都没反应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一般bios设置好的,就不会变了。除非你的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重刷试试看

网友:
看bios设置变没

楼主:
日他大爷

扣掉电池BIOS 重置就开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