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懂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帮忙看看,方波失真

楼主(2019-11-16):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几十Hz以下的方波,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失真,顶部是斜的!400Hz以上还算不错!
什么原因?  是示波器测低频率方波能力不行? 还是信号发生器输出低频率方波本身就失真?

网友:
找台标准的示波器测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A:
我发现最近坛子里好多人玩这个玩具……就不能多花点钱买个正式版的波?全新太贵买二手,数字买不起买模拟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最近坛子里好多人玩这个玩具……就不能多花点钱买个正式版的波?全新太贵买二手,数字买不起买模拟也 ...

他们业余玩玩而已根本 这东西几十块钱  价格差几个数量级 没必要去对比
楼主输入1khz方波然后调节探头上的补偿电容 调成方波即可

网友:
探头接触问题,喷点松动液应该能行。

网友:
楼主的信号源比波老的很多,但在这里是可信的。不过话要说回,这波现在不到一百元,不想买正规波的初学者也是可以学习用用的

网友C:
要用直流耦合, 交流耦合因为输入串电容的缘故,对于低频,有明显充放电过程(耦合电容和示波器输入阻抗组成RC电路),导致波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直流耦合, 交流耦合因为输入串电容的缘故,对于低频,有明显充放电过程(耦合电容和示波器输入阻抗组成 ...

好的,我试试,其实用普源5022M测,跟这小波是一样的情况,有空我试试直流耦合!

网友:
示波器的问题吧,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业余玩玩而已根本 这东西几十块钱  价格差几个数量级 没必要去对比
楼主输入1khz方波然后调节探头上 ...

跟补偿没关系

网友(2020-12-07):
如果1KHz方波测试没问题的话,就是示波器的低频响应不是太好

网友:
用直流耦合

网友:
用直流耦合测试

网友:
测超低频和直流电平都需要用DC耦合

网友:
探头不是能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