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龙韵万用宝机头歪了,不正了,请教大家正确调正方法

楼主(2019-11-16):
双11新买的龙韵万用宝黑色款500w的,本身是正的,用10mm的锯片,下锯后,准备拉出来时,震动过程中把机头的固定底坐打歪了,不知怎么调正,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问售后客服,基本是什么都不知道,责任全推给客户。打电话一问,没有电话售后,只能找天猫售后。我还以为很大间厂,结果纯互联网企业。

网友A:
我想这个只能自己拆开看了。这种牌子的万用宝买的人没几个,发生过这种问题而又看到这个帖子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我的万用宝是里奇的,没发生过这类问题。我分析发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一是质量差,二是使用时往前推用力过大,用力过大不但不会提高效率,反而影响其往复震动,锯齿那边别死了,动力这边还在动,很有可能憋坏机构,总之要自己拆开检查了。

网友:
直接退货或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个只能自己拆开看了。这种牌子的万用宝买的人没几个,发生过这种问题而又看到这个帖子的人更是凤毛麟 ...

我现在用三角型锯片装在机头底坐上,用力敲三角型有个作用力,勉强敲正了。但是不知会不会对机头不好。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无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2020-08-05):
校正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OTMzMDg5Mg==.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前年了解万用宝无意间看到的,看到你的帖子就想起来了,好像只有龙韵的万用宝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不敢买龙韵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