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监控有没有做电力猫

楼主(2019-11-16):
最近做一个电梯里面的监控老是出现电梯运行丢包的情况,不知为什么!没有运行就不会一旦电梯开的就会出现丢包

网友:
用有线的啊

网友:
走高压 本来就不稳定  尤其是 电梯使用 电流大时   怎么不放光纤下去

网友A:
电力猫丢的更厉害。现在是随行,还是ap对传?一根屏蔽5类随行扎带就行,po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丢的更厉害。现在是随行,还是ap对传?一根屏蔽5类随行扎带就行,poe。 ...

你是在说笑吧,普通网线绑在随行电缆上能用多久?正规电梯用网线都是和随行电缆一样的结构和材质,加装摄像头还是用网桥靠得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说笑吧,普通网线绑在随行电缆上能用多久?正规电梯用网线都是和随行电缆一样的结构和材质,加装摄 ...

我实际应用,带十字架的没屏蔽的,扎在上面用几年了。

网友:
我用普通网线绑随行电缆用到现在四五年没有问题

网友:
绑75-5视频线的路过  话说随缆一般都有视频线或者网线了 看看有没有  利用下  既然舍得用电力猫 还不如换网桥了   绑线出问题只是早晚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说笑吧,普通网线绑在随行电缆上能用多久?正规电梯用网线都是和随行电缆一样的结构和材质,加装摄 ...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网桥的时候电梯里的监控怎样走线的呢?

网友:
监控尽量不要用稀奇古怪的东西  稳定第一 不要怕麻烦布线,要不以后维修 找故障  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网桥的时候电梯里的监控怎样走线的呢?

跟随行电缆,当然线材质量要好是必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说笑吧,普通网线绑在随行电缆上能用多久?正规电梯用网线都是和随行电缆一样的结构和材质,加装摄 ...

网线有电梯专用的,带十字架或者钢丝的,不断的。我这都这样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丢的更厉害。现在是随行,还是ap对传?一根屏蔽5类随行扎带就行,poe。 ...

poe我试过也是运行就丢包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网桥的时候电梯里的监控怎样走线的呢?

用网桥还可以就是有时候也会死机

网友:
我用网桥很多年了,还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
以前用随行电缆几年断了,换网桥稳定运行好几年了。电力猫不建议使用。

网友(2020-07-11):
电力猫同线路中最怕电机和高频电器设备,很神奇电力猫的电线中共同插着电动车充电器给车充电,猫也连不上网,到充好电,网就又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