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外贸(山寨)电视盒子T95K PRO TV-BOX

楼主(2019-11-16):
今天刚拿到手的外贸盒子。是在淘宝入手的,据说是库存货,外观做得挺好看的,塑料感很强, 正面能显示时间 拆出来看里面元器件感觉有些年头了,都氧化了,AV插口后面隐藏着复位键,打算焊接个TTL串口先备份,然后刷机,装游戏
在网上找的参数,

Android 6.0 System
Original DDR3 2GB+ eMMC Flash 16GB
Video Output UHD 4K and H.265 Hardware decoding
CPU Amlogic Cortex-A53 Octa-Core 64-bit up to 2 GHz
USBPort:2 High-speed USB 2.0,support U DISK and USB HDD

楼主:
焊上串口跑码乱码,换了几个码率都是乱码,备份不了,不敢随便刷机了,这个是直接带ROOT的,直接安装文件管理器,删除内置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的软件,内置了当贝桌面跟当贝市场,底部有虚拟导航栏大黑条,百度了一下解决方法,折腾到此结束,关灯睡觉
底部的大黑条如果不处理的话,即使全屏播放视频时也不会消失,比较碍眼。T95Z plus在出厂时给了root权限,虽然没有预装SuperSU之类的权限管理应用,但用root explorer修改系统文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挂上USB键盘鼠标,打开root explorer,将/system分区挂载为rw,修改/system/build.prop文件,在里面加上一行:

    qemu.hw.mainkeys=1

这一行文字的意思是告诉操作系统,这个设备有物理导航键,这样系统就不会显示虚拟导航栏了。其实物理导航键确实存在,就在遥控器上。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貌似千兆有线网卡,可惜usb2.0的

网友:
淘宝看到几家,最便宜365。贵的400

网友A:
这玩意就别折腾了,垃圾中的垃圾,最后你想砸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别折腾了,垃圾中的垃圾,最后你想砸了它

可能我要求不高,现在能看电视就满足了。。。

网友:
还是国内的营运商送的好,破解一下,功能就很好满足国内的情况了

网友(2021-12-30):
刚入手想刷机,有后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