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坨 双登SDA10-4850铁锂电池,折腾半天,一坨砖头

楼主(2019-11-16):
电池

一个做移动的朋友说迁址时候的冗余

很!重!

参数。10充50放。1c放电。负极石墨。。。诶嘿,石墨电池(扯蛋)

拆耳朵

开盖

就是一堆包了皮的砖头(16s,3.2v)

砖头里面还有标签,简称皮下标签

保护板,曾在本坛求过上位机,无果。博强无效

通过这种东西连接。。。能扎实吗。。。。。能过大电流吗。。。虽然镀金

拆固定框架

下面还有塑料

后面有个连接,把两大组串联。

拿出来

无意中怎么发现还长水泡了

案发现场。

单组1

单组2

合计

看看尺寸

本来想拿这个木箱的,看来不行了

两组放一起看看上下宽度

唉。。。。 没东西装,就是废物。

来个18650对比一下大小

整体电压还有534,,,,放电动车上合适。最烦人就是没东西装,又不值得去搞个金属箱子

网友A:
给新国标电动车慢速应急增程应该还行,只是比推车好点,但是快的电动车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新国标电动车慢速应急增程应该还行,只是比推车好点,但是快的电动车就算了。 ...

50Ah的电池,0.5C放电也有25Ah了,折1200W,但48v的电动车功率一般配最大也就1千瓦左右了。够用了,当然前提是电池现在的容量还足。

网友C:
太重了,电动车扛得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电动车扛得住吗

不会重过48V20Ah的铅酸电池。

网友D:
这个是动力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0Ah的电池,0.5C放电也有25Ah了,折1200W,但48v的电动车功率一般配最大也就1千瓦左右了。够用了,当然 ...

这玩意儿的保护板一半25a告警,30a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电动车扛得住吗

md说到这个,我觉得这重量有5个20ah铅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电动车扛得住吗

我就是学你乱改控制器,明明300w的换了个450w,结果电池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动力型的?

不清楚是不是,应该不是。保护板设定的1c放电,也有50a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的保护板一半25a告警,30a保护

告警多少不清楚,标签写的是50a放电,也就是1c,电动车启动瞬间一般不超2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Ah的电池,0.5C放电也有25Ah了,折1200W,但48v的电动车功率一般配最大也就1千瓦左右了。够用了,当然 ...

我的车是450w的,,,打算过年跑110km回老家

网友:
铁锂电池好用吗。

网友:
值大几百呢

网友F:
放电测试没?50A能放1小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测试没?50A能放1小时不?

整体没测过,也没有50a那么大的东西放电。试过放车上跑了25km还是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没测过,也没有50a那么大的东西放电。试过放车上跑了25km还是满电

不错,而且极耳是螺丝,好组合。BYD是铝焊,要组合你很不方便

网友G:
代替铅酸电瓶,咋也比铅酸电瓶轻巧,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替铅酸电瓶,咋也比铅酸电瓶轻巧,耐用吧?

没试过。这车本来就没有铅酸电池的,所以也没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代替铅酸电瓶,咋也比铅酸电瓶轻巧,耐用吧?

电动车电瓶都是免维护的铅酸电池,好重的,铁锂电池轻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