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给车子蓝牙音频板增加法拉电容

楼主(2019-11-16):
车子并没有蓝牙,自己外加了个蓝牙音频版,从12v一拖三里面给音频版供电,然后通过3.5㎜公对公输入到车子aux in解决了蓝牙播放问题。
有时候临时停几分钟车子,人不下车,音乐想继续听,但如果熄火音频版就断电了,于是想加一个短时供电电源(音箱端熄火如果不拔钥匙不会断电)。
想过有两种方案,一是低容量锂电池,二是超级电容。但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板子是不支持锂电池的,所谓bat预留点实际上和5v输入是直接相通的,不能给锂电池充电,而且锂电池放车子有时温度高不安全,就pass。直接买了2个30f超级电容,串联使用,耐压5.5足够,串联后电容15f,假设4v截止放电,板子是20毫安的,那么充满大约可以使用12分钟。

蓝牙音频板

超级电容串联上

加了30欧限流电阻

接好

初始电流0.17安,蓝牙板自身有0.02,也就是充电电流0.15(基本等于5v除以30欧,说明大电容充电必须限流,不然等于短路,除非用专用恒流源),等充满,也就是到0.02时可拔电源测试。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30欧大了,减少到了10欧。
充满后,拔掉电源,猜测可以使用十多分钟。
其实最早计算到20分钟,忽略了串联电容容量减半。但实际测试下来,播放20分钟仍然有电,应该是截止电压比预计的低,不继续测试到断电了,足够了。

今天上车测试,发现一个扯淡的,5个车充都有一个现象,回电,扯不扯?就是并联在12v的一拖三上,行车记录仪那一路居然能被电容通过车充回电继续工作,导致模块断电后使用时间只有一两分钟,回电电压3v,包括小米车充都是这个现象,车充难道就都没设计防止逆流?。又拿回家,测试选出回电自身消耗最低的那个车充,然后在对应12v端加装二极管防止回电到其他12v回路,之所以选择12v端止逆,主要考虑如果加在5v端,二极管的压降会导致电容存电量减少,最早30欧电阻时候使用时间就很短就是这个问题,最后上车测试搞定,问题解决。

网友A:
很有创意的方法,不过杰理的蓝牙芯片很一般吧

网友B:
旁边红色的昰什么模块?

网友:
串联最好有均压板,不然容易击穿

网友C:
老车没有蓝牙,连usb接口都没有,自己买个点烟器fm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车没有蓝牙,连usb接口都没有,自己买个点烟器fm代替

老车没有蓝牙,连aux接口都没有,倒是有USB。买了个USB转蓝牙,太延迟了,基本上废了。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技术很好,知识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红色的昰什么模块?

延时通电模块,我调的5秒。防止钥匙打在acc时行车记录仪等设备启动,点火的时候又会被重启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创意的方法,不过杰理的蓝牙芯片很一般吧

便宜货,板子还没电容贵。能放就行,车子音箱就一般,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创意的方法,不过杰理的蓝牙芯片很一般吧

兄弟,一般买什么蓝牙合适,谢谢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延时通电模块,我调的5秒。防止钥匙打在acc时行车记录仪等设备启动,点火的时候又会被重启一次。 ...

延时通电模块,具体搜索什么,找了半天没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通电模块,具体搜索什么,找了半天没找到,谢谢!

搜索    ne555 延时    就有成品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通电模块,具体搜索什么,找了半天没找到,谢谢!

继电器要买12v的

网友(2022-05-10):
10欧电阻功率是3w吗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