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房子,电线细,吸尘器启动一瞬压降明显,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9-11-17):
目前住的房子比较老,电路也比较老旧。
电路带个空调冰箱当然还是没问题。
新买的吸尘器,额定850瓦.这个额定功率肯定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平时1500瓦电水壶也完全可以用。
但是因为是电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能感觉那一瞬电灯明显暗一下。
夏天空调启动也有压降,灯也会暗一下,但是没这个吸尘器这么明显。虽然空调的额定功率其实比吸尘器还大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吸尘器转速大的原因。

请问,这样子的情况,可以正常使用吗?有什么隐患,危害吗?
我担心电线会不会断?或者会不会影响其他电器。
850除以220,额定电流就接近4A,我差了下,这类电机启动时可能要乘以7,就是28A,我的接线板都表明了最大电流是10A。
而且超市里卖的接线板基本都是最大10A。

网友:
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就是给吸尘器走一路单独明线来用

网友A:
瞬时电流太大了,要注意下使用的插座和开关的电流规格,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
在家庭安全中,用电的问题不容小觑,按照规定入户的主电线,以前是6平方,现在直接改到10平方了,
若想夜里睡得安稳,可以考虑换电线了,

网友B:
先是接头氧化,再是电线发热,要么断线要么起火。,

网友C:
1,老旧房屋是单位集体房屋还是各人建造的老房子?
   前者电线一般使用的都至少是2.5平方铝线,还是可以的。问题一般在开关,如进线闸刀易过热。还有接头。而且增加大容量设备要注意插座。如柜式空调,电暖器。
   如果是各人的老房子,要具体看了。
2,如你说的1.5KW电水壶可以正常使用,800瓦吸尘器不会有问题。只是启动冲击电流大一些,肉眼感觉到了。因为时间极短,一般在0.5秒以下。不会对安全构成危害。

网友:
你这不是电线细,你查查电表箱那边,零线有没有接对,有没有接到地线上了。。。

现在电网火线零线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零线接地线上,电压低,电费收的更贵。。。
还有可能就是哪一段电线的接头电阻偏大,压降大。。。

还有就是个别地区特别是新的高层楼盘,电网装了滤波电抗器,工频电感小,高频电感大,这种地方大功率电器启动电压下降是正常的,电压下降过多可能电抗器电感太大了。。。可以打电话给电网反应。。。

网友:
不要超过额定功率或者额定电流就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纠结啥,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老旧房屋是单位集体房屋还是各人建造的老房子?
   前者电线一般使用的都至少是2.5平方铝线,还是可以 ...

好象是2.5方铝线(或者更粗点)。开关是个普通空气开关。
插座就是一般的公牛之类。

总功率应该是够的,电饭煲都有600w呢
就是发现启动时瞬时电流可能有20几安培,肯定超规格。不过启动时间很短。
所以有些疑问.主要担心冲击电流太大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是接头氧化,再是电线发热,要么断线要么起火。,

只是启动电流大,时间非常短的。额定功率并不大。
这样也会发热断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时电流太大了,要注意下使用的插座和开关的电流规格,以免发生意外

插线板市面上卖的大路货一般都是2500w,10A.
我觉得稍大一点的有电机的电器,启动电流都不止1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启动电流大,时间非常短的。额定功率并不大。
这样也会发热断线吗? ...

没有问题的,放心。老房子的问题在于:一是进线闸刀,不少还在使用胶盖瓷底开关,或者瓷插式熔断器,这些都是国家明令淘汰设备。应该改为使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如DZ47L型空气开关。二是插座可靠性差,应该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三眼插座。
此外,由于电线截面不大,只有2.5平方铝线,允许通过电流应该在17安,大致相当于3KW负荷。所以使用大功率电器要适当注意,一般不要同时使用。
一些家电设备的电机瞬时启动电流虽然大,但是时间极短,不会有问题。而且有进线空气开关保护,如果选型正确,有问题开关会跳闸的。
以上回复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所有用电器不要同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放心。老房子的问题在于:一是进线闸刀,不少还在使用胶盖瓷底开关,或者瓷插式熔断器,这些 ...

谢谢!你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2019-12-31):
好象是2.5方铝线?
我是不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