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要个电子刹车,壮烈翻车了

楼主(2019-11-17):
周末值班无视,想折腾下控制器打开电子刹车还有巡航,说干就干,拆车简单拿掉后座掉,拔掉控制器,控制器是汇诚的标有厂家,查资料找到一份同处理器的引脚定义,参考下

找到引脚对地短接,试车电子刹有了,巡航无用,

然后装车,但是翻车了,不知道咋想的,主板带电插入控制器短路打火,主板电源没电压,手里仅有简单钳表,简单一测mpsa56 烧了,没件,也不确定其他s68n08r是不是也烧了,完犊子,好好的折腾废了,内心一万只马飞过,

今早只能坐公交车回去了,哪位坛友手里有拆机的控制器,付费来一个,

楼主:
隔壁老王那看到有高标的4815控制器,是给易马达产的,不知道能否简单装车使用,有没有控制协议,

网友A:
控制器这玩意接线插口看颜色和组合一般都能猜出来什么功能。无非一般就是:电源、GND、vcc、霍尔供电、霍尔信号、低刹、u、V、w、5条电机霍尔。

网友B:
换其他牌子配相会花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这玩意接线插口看颜色和组合一般都能猜出来什么功能。无非一般就是:电源、GND、vcc、霍尔供电、霍尔 ...

装车简单,关键是能不能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其他牌子配相会花点时间

没错,有时间这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贴,赞一个

火花闪亮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壁老王那看到有高标的4815控制器,是给易马达产的,不知道能否简单装车使用,有没有控制协议,
...

没什么协议的,线接对了就行了。不过他这个好像是300w或者更小,,,估计。。。。龟速吧

网友:
装车简单,是能不能上车

网友D:
去买个二手晶汇或者高标,正玄波矢量控制的,动力足噪音小,很耐用。起步非常舒服。这种控基本都带电子刹车功能,很好用。电子刹车功能其实是利用车轮发电对电瓶反向充电,来达到拖慢转速辅助刹车的目的。有的杂牌控是发电然后接电阻放电,这种体验非常不好

网友E:
整个万能的省事 有个学习线 很好弄的  新的进价五六十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买个二手晶汇或者高标,正玄波矢量控制的,动力足噪音小,很耐用。起步非常舒服。这种控基本都带电子刹车 ...

头次听说电动车有发电然后接电阻放电,我以前听说过内燃机车头有制动电阻,电力车头回馈到电网,混合动力汽车制动时往蓄电池充电。

网友F:
我去,有点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买个二手晶汇或者高标,正玄波矢量控制的,动力足噪音小,很耐用。起步非常舒服。这种控基本都带电子刹车 ...

一般都是反向充电吧,刹车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万能的省事 有个学习线 很好弄的  新的进价五六十差不多

淘宝水深,不确定好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有点惨啊!

大意失控制器

楼主:
经老铁大法,万用表拷问,牺牲a42s的情况下,单片机供认,供电引脚窜入高压,短路废了,

网友(2020-07-14):
有没办法修好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