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24v电锤冲击力很小

楼主(2019-11-17):
博世24v两用电锤,电钻电锤功能都有,转速也没问题,就是冲击力非常小。这种结构没见过,各位高手指导下怎么维修?

网友A:
直流电锤的力量肯定比交流的小,

网友:
检查一下活塞上的橡胶密封环是否磨损了,磨损了就换一个。

网友:
算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这么小的活塞肯定没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锤的力量肯定比交流的小,

你用过20V轻锤吗,比插电的轻锤一点都不弱,不要想当然了,电池工具的弱点是续航能力

楼主:
我看这个电钻的结构不是用活塞,而是硬敲的。但是那个锤钻转换的按钮是怎么转换的,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电钻的结构不是用活塞,而是硬敲的。但是那个锤钻转换的按钮是怎么转换的,我也没看明白 ...

第二轴上边有一个曲柄(偏心圆),连杆套在曲柄上,现在的位置是连杆左右移动,带动那个长摆臂再推着气缸活塞等敲击,转换时,把连杆往下边推十几毫米(要克服弹簧的力),连杆孔就脱离了曲柄,于是连杆就不移动了,摆臂也不动了。

网友:
不是活塞的

网友:
这是冲击钻吧

网友:
轻型电锤本身力就不大,

网友:
我也有把同样结构的,估计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应该是冲击钻,没有气缸的,查过参数只有1.7J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电钻的结构不是用活塞,而是硬敲的。但是那个锤钻转换的按钮是怎么转换的,我也没看明白 ...

你装上钻头钻孔了吗?比一般电锤慢多少?

楼主:
大概弄明白了。绿框下面有个钻、锤转换块,钻模式时把大齿轮抵住不能向下运动;锤模式时移开,这时压钻头会把大齿轮向下推动,同时会推着蓝框的圆盘向下移动,这时偏心轮会跟着转,产生敲击。

好难描述!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网友B:
有些电锤,不装钻头的时候,冲击力很小,装上钻头冲击力就很大了,比如说松下EZ6813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上钻头钻孔了吗?比一般电锤慢多少?

还行吧和我的东成电锤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锤,不装钻头的时候,冲击力很小,装上钻头冲击力就很大了,比如说松下EZ6813就是这样。 ...

是这样的,需要压钻头才能锤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和我的东成电锤差不了多少

那问题简单了,说明电锤没什么毛病,只是设计陈旧,效率较低,所以该结构设计也没有引来什么追随者。这个就不要修了,否则会越修越坏。

网友:
有气缸的,1.7j的力量还可以吧

网友:
看这个电钻的结构不是用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