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FS4062R直流电风扇维修,电风扇插电没反应,不通电,论坛首拆

楼主(2019-11-17):
百度了下。好像没有拆机的,应该是全网首拆艾美特FS4062R直流电风扇。插220v排插,什么都没有,不开机。

网罩下面一颗螺丝

轻松拆下来

卡扣

周边3个螺丝下来,后面的塑料罩可以拆

拆2个螺丝可以分离开

底座很重

艾美特电风扇磨具还是很好的,做工也好,

型号在这里

有2个特殊螺丝,我们有工具

控制面板

电机铁芯很薄的

楼下继续

楼主:
电源板
问题出在电源板上

保险丝3.15A250V烧了

整流二极管4007烧了

二极管换上

保险丝没有这样的

T3.15A250V

拆开

里面是沙子

焊上细铜丝代替

电风扇转了

风量不小

最后装机,功能都正常了。

网友A:
咋不顺便拆了电机瞅瞅

网友B:
这不是直流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不顺便拆了电机瞅瞅

我猜想跟nidec电机差不多的紧配合结构,转子部分需要用拉马拔出。无刷驱动板质量不错,有一些大功率管。

网友:
这种按键的布局,以前他也用过。

网友:
这是直流吗,感觉不像.

网友C:
直流电机意义何在?

网友:
电机差评啊!  焊点必须光亮饱满,印版必须无污渍!

网友:
艾美特质量现在也不这么样了

网友:
保险2毛钱一个,买10个满2块即可包邮,你可以搭配其他规格的各买几个,保险起见还是买来换上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3152737436

网友:
220V整流滤波后直接使用380V的直流电,保险最好换一个,不然下一次再坏就不是烧一个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直流风扇吧。

是高压直流电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意义何在?

这个才27W,风量比60W交流电机还猛,效率高不少呢。

网友:
保险不能用铜丝代替啊,再出问题的话要烧电机上面的驱动板了,找个废旧开关电源3A保险管焊上去也行。

网友D:
经常见到电器使用3.15A保险,一直不明白为何一个保险额定电流要精确到百分位,谁能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见到电器使用3.15A保险,一直不明白为何一个保险额定电流要精确到百分位,谁能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

延时保险丝,早期的玻璃封装保险丝常用的也是这个规格3.15A。没有见过3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意义何在?

效率高,调速特性好

网友:
照片拍的有所欠缺,拍电机不见绕组看着不得劲

网友:
这种电机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