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兄弟牌洗脚按摩盆的拆解修理,实际毛病不大,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11-17):
    邻居搬家,有一个坏了的洗脚盆不要了,故障为接触不太好,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拿来看看,估计是接触不好之类的小毛病,拿来拆开看看,了解下工作原理。外观还不错,带膜,估计用的不多

内部

出水管

底部

铭牌

内部出水口

拆解螺丝在底部垫脚下

拆开底部垫脚螺丝和周围一圈螺丝

控制板部分

水泵和加热装置

下楼继续

楼主:
仔细看一下控制板和水泵
中部有一个偏心轮,用于震动按摩

低端用软管连接水泵,向盆内喷水

控制板用两层

元件细节

加热管

测试有点漏水,把扎带都换了,重新固定,把管子里的脏东西清理下

故障表现不开机

刚试了下控制板上的微动开关不太灵活,没原件更换,上机油润滑下就好了

重现安装完成,试机,一切正常,喷水,加热,震动都正常,至此拆修完成,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A:
这种微动就是容易受潮电腐蚀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动就是容易受潮电腐蚀
等牙膏ing

确实是受潮了,接触不好!

网友:
婆娘买了那个,是保险管 套 热到变形了,导致不开机。二插的,有些感应电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新的微动~

网友:
应该拆开把锅片清理干净再加油保护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哈哈,消毒液泡起来

网友:
没接触过,这修起来会不会有气味

网友:
内部挺新的,还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这个不是做打印机那个兄弟吧?

网友:
要是漏电了怎么办?

网友:
买了一个脚盆,后来又弄了个漏电插座

网友:
做个记号,对此一下红果的

网友(2020-07-16):
用了多少年这个兄弟牌洗脚盆了,还是那么光鲜亮丽了

网友(2021-09-27):
家里有一个类似的盆,通电后,用电笔接触水,氖泡发光。要拔下电源才敢用。

网友(2024-10-26):
好详细的解说,谢谢分享

网友:
所谓的泡脚盆就是通电加热达到温度自动断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