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太阳能灯,改5V充电

楼主(2019-11-17):
(图片)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这个板子好像有点小,请问输出功率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这电池容量感人!

网友:
买了4个,为了凑单,一个折合1.6左右。目前想了想可以改成一个应急灯。没电的时候(天黑时候太阳能没电)触发

网友:
没必要加充电板。

网友:
我准备这样改,但是经查,光电池板通过二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如果USB给电池充满电后,光电池再供电的话会导致过充,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本人是这样改的。1换18650电池1600(容量)一定要加保护板。2换共享单车太阳能板。改后使用良好。美中不足时间自动为6小时(我喜欢12小时,每次要按12小时开关,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这样改的。1换18650电池1600(容量)一定要加保护板。2换共享单车太阳能板。改后使用良好。美中不足时 ...

共享单车电压是多少V的?这样改后每天充电量大于等于耗电量了嘛?

网友:
改法一样,  用了几个月了。单车板放阳台拉进屋的

网友:
这个灯 就是 垃,圾。。做工太差了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这样改的。1换18650电池1600(容量)一定要加保护板。2换共享单车太阳能板。改后使用良好。美中不足时 ...

我的是一块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加上一个焊接了保护板的5000毫安充电宝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