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还有不能改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明伟LRS-50-36

楼主(2019-11-17):
一个明纬36V 50W的开关电源,

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2436

次级我绘的原理图

一般开关电源改输出电压不就是改431附件的分压电阻吗?

我改了R150,R151,可调, ZD100(改成18V稳压管,实测稳压值在20多V)。最低只能30V。。。对 你没看错

短路初级光耦直接开关电源不能启动(模拟次级电源最高了),

方案是TEA18363,也没啥东西啊,光耦反馈,热保护,AUX过压保护,过流保护。

无解了吗?

看PCB次级还有一个同步整流,但是开关电源不是说好的可以改电压吗、、、

楼主:
附上 手册图

网友A:
改大范围调压要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大范围调压要辅助电源

不是太明白,?

网友A:
你看变压器三个绕组,除了主次还有辅助绕组给IC供电。辅助绕组的电压是随着输出同比例升降的,高了低了有个范围,超范围就是保护。手册有写的。
所以超出范围的调整要另加一个电源给IC供电,但是失去过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变压器三个绕组,除了主次还有辅助绕组给IC供电。辅助绕组的电压是随着输出同比例升降的,高了低了有 ...

明白,我看其他有类似都是次级加了同步整流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