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帝舵骏珏系列腕表56003-68063把管脱落进水汽整体保养过程

楼主(2019-11-17):
和表主沟通聊天时得知这块帝舵2015年购于韩国,期间没有做过保养,由于发现表镜上有水汽,所以联系到我,打算检测防水及做一次整体保养。

收到表检查发现,把管已脱落(难怪表主说在旋紧把冠时,不像以前那样有阻尼感)。由于把管脱落导致机芯内部进水,指针氧化严重,特别是秒针。盘面、机芯夹板边缘、自动陀等部件已产生铜锈。把杆锈蚀,秒轮片及轴有轻微锈蚀。由于这块帝舵表进水完全是因为把管脱落导致,正常帝舵表的把管部件,厂家设计为螺纹旋紧到表壳。并且帝舵表大多采用劳力士的蚝式表壳,防水性能可以说优于市面多数腕表。但为什么这块表的把管会在后期使用中发生脱落情况呢?下面的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块表把管的位置,由于长期佩戴的原因,脏污痕迹明显。灰尘,汗液,还有平时接触到的水,如果长期积存在把管、表冠位置而没有定期清洁,长此以往就会侵蚀把管的螺纹位置,导致固定失效。再加上平时调校手表的指针、日历功能等,就会有很大可能导致把管脱落。所以,平时佩戴腕表,还是要自己定期做简单清洁,保持外观卫生为好。

这时可能有的表友会问,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没有工具去拆卸表带等外观件去做卫生清洁,这种情况怎么办?牙刷,牙签及棉签,这些生活常用品每个家庭都有吧,表带表耳连接轴的生耳位置,是特别容易积聚灰尘等脏污异物,这个位置可以清水粘微量的洗洁精来刷洗,注意用水量不要太大,刷洗时也要尽量避免水流到表头位置,如刷洗过程中有水流到表头位置,马上用纸巾擦干基本也不会有问题的。刷洗后避开表头位置,把表带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用纸巾擦干即可。把管和表冠由于是壳体的通道,所以就不要使用水了,可以用干燥的牙刷来刷动清洁。如果脏污较多,那么可以用一些微量的酒精,再利用牙签或棉签来做清洁。

注意事项:如使用清水清洁表壳、表链等外观件时,一定要把表冠推回或旋紧至手动上链位置,避免清水通过把管通道流进机芯内部,并清洁外观件后记得擦干,切记!

开始拆解机芯,清洗外观件,修复把管,简单清洁抛光指针,测试防水,保养调校走时误差,并测试24H后走时误差及动态走时误差再做精细调校,最终做72H测试。

待保养的腕表,先来检查一下手表的现有状态。

日历功能出现故障

表镜中的水迹非常明显

严重氧化的秒针

移除表链 开始拆解

利用工具及专用模具开启后盖

后盖标识

已产生铜锈的自动陀

进水导致锈蚀的自来杆

变形的机芯固定螺丝口

取下自动夹板螺丝,没有变形的螺丝口要保证无痕取下。

移除自动夹板

取出把杆,可以看到把管一起脱离,并把芯根部已锈蚀。

脏污的把管垫圈

已除锈并清洗干净的把杆

取出机芯

氧化的锈迹贴附在表壳内圈位置

严重氧化的秒针

个别位置氧化的分针、时针。

移除指针、盘面。

氧化产生锈迹的字面盘边缘

移除周、日历系统。

取下摆轮,摆轮的状态还不错。

脏污的擒纵系统

移除拨针、原动机构。帝舵对于ETA的28机芯打磨还是比较到位的大钢轮放射形日内瓦纹路打磨。

氧化及轻微锈蚀的秒轮

拆解完毕,开始清洗机芯部件

继续手工再次漂洗

保养条盒轮,加注专用油脂,所有清洗干净的部件放入防尘罩待用。

开始修复把管。

检查壳体螺纹是否正常

取下附着在把冠上的把管,清洗把冠,很多脏污。

使用瑞士专用工具安装把管到表壳。

把管修复完成

测试壳体防水性能是否达标

机芯部件做防扩散处理,开始点油组装。

清洁摆轮托钻

调校走时误差

继续组装日历机构

简单清洁抛光指针

装针、装壳。

上机做初步误差测试。

24H后再次测试走时误差等各项数据是否符合要求没问题装回表链,继续上自动摇表机测试72H动态误差及自动上链系统功能。

测试完成,打包可以飞回主人身边了。

谢谢观赏。

网友:
点赞,真正的工匠

网友A:
谢谢分享,请教防扩散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B:
萧大婶出手就是不一样
话说那秒针是怎么除锈防锈的呢?

网友:
每次拜读大师的帖子都让我有想买块表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教防扩散是干嘛用的呢?

防扩散,将一些主要零件(如擒纵轮。叉。摆钻眼。托钻等)在十万分之三全氟辛酸铬的乙醇溶液中浸沾一下,取出待干后再加润滑油,这样润滑油就会聚在一起成球面。我觉得形成的薄膜,有点类似手机屏幕疏油层,一滴润滑油上去,有点像荷叶形成半球水珠,不侵润表面,不扩散摊开。缺点专用溶剂有毒,不太好买到原料价格贵,需要小心操作适当通风。

网友:
工具,设备太专业了!

网友:
这种机械表误差可以调到什么程度?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好巭。。。。。。

网友:
知识丰富,技术高超,设备专业

网友:
装备真全,保养得漂亮

网友:
赏心悦目,我也表也在你这保养维修

网友:
真正的工匠精神,工具专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萧大婶出手就是不一样
话说那秒针是怎么除锈防锈的呢?

大咖,每次给你打赏你都超出限额了

网友:
我也有个手表,想保养去去污上上油,但自已也不会,想去店里面做保养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网友:
大神又在研究神器了

网友:
术业有专攻,好手艺!!!赞赞赞

网友:
前面看了油焖帝陀小王子,今天又看水侵帝陀小王子,记得大师说过出个专贴介绍修表工具的。在等着呢

网友:
看这种贴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就想看看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