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个作死问题

楼主(2019-11-17):
台式机的电源有12V输出,并作为系统主要供电,显卡、CPU、硬盘都是12V的。而笔记本电源都是19-20V的,并且笔记本内根本就没有12V的用电部件,所有电压都是19V转换来的,唯独没有12V,那么问题来了:显卡、CPU的VRM、硬盘的12V供电能不能直接用19V输入,理由是反正都有VRM降到一个更低的电压,外部电压高低就无所谓了

网友:
那得看DC/DC的供电范围。给供电的时候也有稳压,或者供电范围宽就可以。

网友:
虽然笔记本内部电压确实是通过DC转换成更低电压,但是,笔记本的外置电源适配器,如果电压做低了,导线的直径就要提高了,相应的适配器内部的部件的成本也提高了,假如一个适配器节省10元钱,1万个适配器就能节省10万元,而笔记本内部的降压电路,成本便宜得多,且多是成熟产品,厂家有病,把适配器改成低压供电?

网友:
简单呀 你有19-12v 降压变压
或者有12-19v升压变压

就跟220-110v 降压变压一样

12v 一般理论上下限是10-14v
超过这个范围工作不正常 免费硬件保护不输出

网友:
大部分的笔记本都不支持12v外接供电,偶尔有些本子支持,可以直接接个12v的电瓶供电,dell的有款,型号好像是5430的,联想的基本不支持,不开机的,神舟有好几款可以直接12v外接供电正常使用的。不过使用总觉得速度慢,还不如电池供电的速度。欢迎探讨……

网友:
不错还有自知之明,晓得是作死

网友:
给你提供个思路啊!笔记本外供电源接口肯定是按他的电源设计的,但是笔记本的电池电源接口确实按电池的电压12v来设计的你可以给你的电池引出 外置接口然后12v直接供电池口!

网友:
最后一句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