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替换芯片方法

楼主(2019-11-17):
这是一个远红外发热治疗仪的单片机控制芯片(型号为12C5604AD),只可以使用30次,怎样替换芯片,可以继续使用?请懂的朋友赐教。

网友:
单片机
自己破解吧,反编译汇编

网友A:
控制电平的话电线直接短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平的话电线直接短掉就好了

你好,请问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这是个单片机,如果要换的话要写入程序的。如果知道控制的动作可以自己改程序。

网友:
顶这样的拆机贴子,让垃圾的淘宝客推广贴沉底。

网友:
一直开着,或者一年开关一次,也能用上30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具体怎么做呢?

要看电线另外一头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线另外一头是什么。。。

另一头连接控制器电路板,现在控制器提示:请更换药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一头连接控制器电路板,现在控制器提示:请更换药囊

那是不是更换药囊后就重新计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更换药囊后就重新计数呢

应该是,使用30次就锁定了。更换新的药囊就重新计数

网友:
要看机器是如何判断药囊使用次数的,想办法骗过单片机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使用30次就锁定了。更换新的药囊就重新计数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破解啊,即使破解,不换药囊那也没有药效啊

网友:
把完整产品的拆机、说明书、使用方法等发上来才有可能帮到你。
你现在就好像拿了个气门芯过来说我车胎憋了,你们看怎么改这个气门芯车胎可以不憋。。。。。。

网友:
跟打印机上的原装墨盒芯片有一拼,用到一定次数必须换。一般想办法绕过单片机检测,或者尝试触发信号复位等,单片机反向很贵,对于楼主的产品不值得。

网友:
你吧机器拍全了呀

网友:
给远红外发热管加个开关,合上就热,断开就不热

楼主:
这是控制器的拆解图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通过串口通信的,是的话读取通信内容来分析

网友:
STC现在加密做得很好,有点难度,不过这个控制原理你先查芯片控制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