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米格17战斗机的地平仪拆解(附带1956年空军履历本)

楼主(2019-11-17):
连接好线路准备上电

通电后陀螺仪飞快转动,表盘复位

拿在手里转动外壳,可以看到地平线在正中间保持不动,从而显示出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姿态

这个黑乎乎的家伙是地平仪的电源,叫做变流机,把直流27V转换成三相36V400Hz交流电供地平仪使用,其实就是一个直流电动机带动一个交流发电机

打开外壳,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

供电滑环特写

陀螺仪特写

电路板上的功率管

带动陀螺仪支架的伺服电机

液体开关

在黑暗的环境中仪表表盘会荧光

黑乎乎的外壳

铭牌年代久远已经不清楚表盘上有俄文,可能是苏联生产的,履历本上写的时间是1956年 6月21日

网友:
这个带资料的仪器,不多见。值得收藏。

网友:
60多年前的东西了,保存到现在不容易

网友:
竟然还有资料和保养记录,难得一见,值得收藏。
http://bbs.mydigit.cn/thread.php ... pe=436&type=436

米高扬米格-17战斗机(俄文:Микоян МиГ-17,英文:Mikoyan MiG-17,北约代号:Frescoes,译文:壁画),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单座高亚音速战斗机。该型战斗机是在米格-15比斯(MiG-15bis)基础上发展而来。米格-17战斗机于1948年设计,1949年12月开始试飞,1952年进入前苏联空军服役。米格-17有多个改进型号,其中最重要型别是米格-17F型昼间战斗机和装备了雷达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米格-17PF型。米格-17系列各型总共制造了10367架。除在前苏联生产外,还授权中国、波兰和捷克等国仿制量产,因此有众多衍生型号。米格-17后来逐渐退役,被超音速的米格-19战斗机取代。

网友:
军用设备,做工就是扎实!

网友:
牛,当时也算是精密仪器了

网友A:
变流机不错,三项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B:
建议楼主更换静变机吧  旋变机太吵了   我们实验旋变机都有专门的隔音室 声音太大了

网友C:
绿色荧光是有光源的?还是自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色荧光是有光源的?还是自发光?

里面一般有27V的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色荧光是有光源的?还是自发光?

表盘涂有荧光粉

楼主:
价格你可能接受不了

网友D(2019-12-26):
就想知道是哪里得到的,现在不涉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想知道是哪里得到的,现在不涉密了吗

米格19早都淘汰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流机不错,三项的还真没见过!

三相变流机有SBL-53 SBL-125 SBL-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更换静变机吧  旋变机太吵了   我们实验旋变机都有专门的隔音室 声音太大了 ...

之前用变频器驱动,但变频器坏了

网友(2020-03-25):
3AD4三极管,命名方式看是国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