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手边的一台贝尔350W 494电源 改装了一台可调电源 比明纬都稳定耐操挺稳定...

楼主(2019-11-17):
先来看一下外观吧

身高 225mm   肩膀宽155mm  身子厚薄55mm

内部 用料相当实在  从输出滤波电容 EMI EMC 桥堆散热 以及五色环电阻上 看出  比明纬都实在  这是批量在纺织机上拆下的 专门给伺服器供电 驱动伺服马达 性能要求还是很高的

楼主:
拆开内部开始改装  这款电源的494电路 与明纬的一模一样 只是元件编号不同  元件位置完全一样 不排除有抄袭明纬的嫌疑 不过好在电路稳定 用料考究 贝尔还是比较靠谱的  改变494芯片的2脚电压 即可控制输出电压高低 改变第15脚电压高低 即可控制输出电流大小

如果不加辅助电源 可以空载10-32V调压  负载1-32V调压   加辅助电源的话 可以空载调压到0V

楼主:
10A的电流表 一般不带分流器 我使用的事50A的表头  然后不配分流器 使用贝尔的康铜线代替分流器 实测误差可以控制0.2A以内  基本满足日常要求

使用的辅助电源是12V 1A   两个电位器时10K的

楼主:
开孔部分 可以参考我改装明纬的帖子 改装还算比较漫威的 也可以加一个外壳 更美观

实测电流其实可以达到18A-20A  比明纬高出5A以上 相当牛掰

楼主:
竟然拆机的一批中 部分还是高功板的 四颗大滤波电容 !!!

楼主:
苏州 贝尔卡特 电源 纺织机上拆下的一批 能用在纺织机上的 总结了一下 大致上三种牌子的最多 第一 台湾明纬S-350-27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3688647432
第二 贝尔卡特S-350-27v
第三 创联haitek 350-27
都是大厂电源
基本都是24-27v  给伺服器供电
一直玩电源 前后收了也有几千台了 最近竟然闹电源荒 环保?人工?原材?等因素二手拆机竟然也水涨船高,手里还有几百台感觉还是可以继续分享下玩法,毕竟性价比超高啊,494,改可调是那么的简单稳定!!!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有机会也来二个学习一下

网友:
好帖要支持 ,也有几个494芯片的电源 。

网友A:
留名备用,顺便请教一个问题
电流表的粗黑粗红按理说应该是串在电路里,看图你把它们并焊在康铜丝上,电流表如何测数值??我有点不解。请科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名备用,顺便请教一个问题
电流表的粗黑粗红按理说应该是串在电路里,看图你把它们并焊在康铜丝上,电流 ...

康铜也是有阻值的,电流经过时两端有压降,压降与电流成正比

网友B:
手上好像有一个差不多的,感觉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C:
牛笔,好想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好像有一个差不多的,感觉有用武之地了

可以改装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笔,好想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性价比蛮高,可以改一个玩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多一个选择

楼主:
用大品牌 台湾明纬改装可调 这个成熟稳定导致改装泛滥潮的电源 现在淘宝闲鱼一大片 可见耐用性相当牛掰啊

楼主:
改装很简单  不加辅助电源也是可以的  启动电阻不拆 供电跳线不除 即可 不过空载最低只能10V 不能到0  负载后可以到1V最低

楼主:
电流表使用50A 不带分流器的

楼主:
开孔 准备好剪钳 锉刀 小电钻等

楼主:
这张图更直观

需要的联系楼主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