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样耐压和容量的电解电容 体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

楼主(2019-11-17):
同样耐压和容量的电解电容 体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   用在电焊机上的

网友:
当然是体积大,引脚粗的好

网友:
电容和镍氢电池类似,七号电池最高容量800mah,五号电池2100mah的最靠谱,现在非大牌电容大多虚标

网友:
还是大点的好,只要不是套壳的